[综合] 台达风扇求助 三根线的功能接法

楼主(2025-02-08):
型号AFB0412SHB。请问每跟线的作用是什么。这三根线分别接哪里?接地线接电源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A:
红色接直流+12V, 黑色接地, 蓝色应该是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接直流+12V, 黑色接地, 蓝色应该是测速

请问,测速接电源负极吗?接地接电源正极吗?

网友:
红正黑负,DC12V。

网友:
黑色线和红色线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