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洗车机喷头接自来水 靠谱吗?

楼主(2025-02-08):
喜欢洗车机喷头的多种模式。 不知道接在自来水上使用如何??   搞卫生用就行。   水压不会很差吧?  平时水龙头全开用手堵住,冒出来的水都挺有力。

网友A:
试试呗,又不是不能用...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网友B:
天气太冷了.不想洗车

网友:
自来水,可以冲水,仅此而已,压力吗,在洗车的流量下不是很大。

网友:
等下雨了,用拖把拖几下就行了

网友:
你想一想,自来水的水压肯定有点低,洗车的话,还不如下雨淋的干净;要想洗车机好用,搞一个加压水泵,压力可以提高到5M帕,再接上洗车机,要是洗车的话,老干净了。

网友:
不管啥模式,必须压力大,能呲掉泥点、缝隙里的树叶,鸟粪,虫体

网友:
自来水的水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气太冷了.不想洗车

不想自己洗车

网友:
我说漏了,我也是不想自己洗车.我有洗车机.一般都是自己洗的

网友C:
自来水水压实在不够,那种自带电池的洗车机挺方便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来水水压实在不够,那种自带电池的洗车机挺方便的呀。

用过的告诉你,电池不耐用,7-8次后就衰减,好电池非常贵,那配套下来还不如去洗车场,不用动手,最关键的是塑料泵头,半年左右就经常吸不上水,还不如弄2桶水洗来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呗,又不是不能用...

+1

网友D:
还是这东西好使,拆下来手拿着擦车,最好用。
刷车泵我买过,简单冲刷挺费水,不用刷子刷也不干净

网友E:
这个就要看喷水头的技术含量,有增压功能的喷头接自来水的确可以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这东西好使,拆下来手拿着擦车,最好用。
刷车泵我买过,简单冲刷挺费水,不用刷子刷也不干净 ...

洗车拖把我买了几年没用过。。。过年的时候我拿去扫蜘蛛网了 也特别好用 刷的干净又不脏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要看喷水头的技术含量,有增压功能的喷头接自来水的确可以洗车。

突然发现孔径可能太小,我买了一个2.0孔径的来试试水再说。

网友:
自来水压力不大,流量大。比那种便宜锂电的好

网友F:
正常家庭自来水压力不超过4公斤,威克士629压力25公斤,所以接上后不在意没啥压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家庭自来水压力不超过4公斤,威克士629压力25公斤,所以接上后不在意没啥压力就行 ...

嗯,后来了解到压力差距这么大,我就先买个大孔径的喷嘴先试试。我是想要一只比较好玩的搞卫生水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