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87也玩降低成本,蓝色贴片电阻变黑色贴片电阻

楼主(2025-02-08):
早期的187使用蓝色的贴片电阻,后期改为大量的黑色贴片电阻。这有点不地道了。

早期

后期

网友:
光看颜色有区别吗?好歹说出个参数的区别来。一个物料有多个供应商也很正常啊。

网友A:
1504,精度一样,应该没多大差别吧

网友:
颜色  很重要吗

网友:
蓝色就比黑色的好?那电路板的颜色呢,现在各种颜色都有了,还有彩色的呢

网友:
从何得知蓝色的就一定比黑色的强啊?

网友B:
其实这些小贴片元件应该有标准的,黑色的是电阻,淡黄的电容,一头带白线的是贴片二极管,三个脚的是三极管,四个脚的是光耦;如果没有标准,或者没有容量标识,那谁也搞不懂了。比如:104,这是啥?如果是黑色的,就是100K电阻;如果是淡黄色的,就是0.1微法的电容。

网友:
就算参数一样,估计蓝色的成本高点

网友:
黑色的看着高档

网友:
应该没多大差别吧

网友:
转盘中心孔周围那一堆蓝色的电阻是辨识档位用的!需要高精度吗?

网友:
感觉普通人大众,用一个百元以内的表,都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会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自己以为的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些小贴片元件应该有标准的,黑色的是电阻,淡黄的电容,一头带白线的是贴片二极管,三个脚的是三极管 ...

黑色的也有电感吧?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网友:
整天冒充砖家,开篇一张图,剩下全靠编!你测过吗?张嘴就来!估计是从网上听表贩子的说吧。
这些电阻都是福禄克上拆机的,绿色电阻性能最好,黑色和蓝色性能差不多,只是温飘方向的区别。别小巧黑色贴片电阻,也别拿国产用的黑色贴片跟福禄克用的比!关键位置福禄克还不至于去搞什么缩水,无稽之谈!

网友:
好奇蓝色用那家供应商,国内很少有蓝色的,黑色应该达到福禄克工程师标准,拿些数据出来对比下,新表同旧表测试下。

网友:
补钙一定要选蓝瓶的

网友:
别不懂瞎懂,koa的说明书里面蓝色的也有0.5也有0.1的,黑色的也有,批次不同,福禄克不至于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4,精度一样,应该没多大差别吧

本来就没有任何差别,只是心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