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垃圾桶旁捡的12V气泵,可惜大齿轮坏了,泵体是铝合金的。

楼主(2025-02-08):
垃圾桶旁捡的12V气泵,可惜大齿轮坏了,泵体是铝合金的。

网友:
锌合金?还带老古董灯泡啊。。。
塑料齿轮就是这个计划性报废的尿性

网友A:
这种都是易坏产品,我买保险送过两个,没有个有用的,还不如我买的手动打气筒。压10次胎压涨0.1左右。

网友:
扔了吧,没有维修价值,修好也不好用

网友:
不扔。拆下大齿轮,量一下内外直径,上X宝去淘一个合金轮回来装上~

网友:
这些齿轮就算是金属的也容易坏,也不知道是啥材质

网友:
看样子,使用频率不低。。。。

网友:
某宝上看看能不能找到同尺寸的金属齿轮。

网友:
大轮齿磨平了,试试能不能配一个

网友:
我的也是塑料齿轮,修了三四次,一共用了六七年,彻底罢工了

网友:
好歹是金属。还能卖几毛。

网友:
气压表电机或许还有用

网友:
塑料齿轮不耐磨,扭矩太大,就算修好了寿命也不长。

网友:
电机做个小电磨,平时还能打打小孔,切割啥的。

网友:
修啊。要不做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易坏产品,我买保险送过两个,没有个有用的,还不如我买的手动打气筒。压10次胎压涨0.1左右。

...

这种本来打气就很慢,我拿来给电动车打气,没气到打满要两分钟这样,拿来打小车连打两个胎直接烧电机碳刷

网友:
泵体看着还行可惜齿轮是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易坏产品,我买保险送过两个,没有个有用的,还不如我买的手动打气筒。压10次胎压涨0.1左右。

...

保险公司送的东西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