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个疑问,能不能将sata接口的盘,芯片搬到m2接收的板子上

楼主(2025-02-08):
电脑里有个m2sata槽,不支持nvme,看了一圈下来sata盘比m2盘要便宜不少,如果说到jlc去免费打个样,然后将sata盘的芯片搬上去,是不是

网友:
理论上当然是可行的,,,就是操作起来略麻烦。
更简单的是直接买个m.2的带主控的板子,只把闪存搬过去重新开卡。

网友:
首先你得拿到一个原理图,其次你得会布板,然后你得会贴片,最后搬上闪存就能用了,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
买个SATA转M2转接卡是不是更简单?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网友:
sata接口的盘有m.2外形的啊
网上随便搜

网友:
实际上并不便宜, 因为硬盘一般都会做成8层板, 这个打板要收费的
要想白票, 必须画成6层板, 或者更精简一点到4层
但是要把电气性能做好可能不太容易

网友A:
想法没问题,只是执行起来有问题。
1、如果你懂电路,有原理图,而且会画板,画出来的PCB板子也确实可以免费打样,回来你手贴?时间成本呢?
2、假如你不会画,那你还说个J8啊,找人画几千块,不值当吧,况且……下边说

3、况且闲鱼上大把十几二十块的拆机带主控的板子,直接买回来搬板,不比你白嫖JLC效率高且靠谱?

网友:
想法的确丰满,现实很是骨感。

网友:
开源广场找找

网友:
有想法,但是付诸实践楼主就明白了,其实并不容易。不过海鲜市场上倒是有对应的板子,所以也可以试试

网友:
买主控板更划算,要注意别买到掉小元件的。

网友B:
六层板的M.2硬盘板子啊,挺想按自己想法画板子实现板子自由,可惜现在2层板画的都马马虎虎,6层板的愿望遥不可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没问题,只是执行起来有问题。
1、如果你懂电路,有原理图,而且会画板,画出来的PCB板子也确实可以免 ...

你这一说倒提醒我了,海鲜市场一找,128G的二手m2盘多的很,价格30元左右,反正就做个系统盘,数据盘还是用原来的老硬盘,也不担心盘崩了,崩了最多换块盘重做个系统就是了。

所以,除了一台用于erp系统服务端,新购一个hp250gsata盘(88元)上去替换掉原机械硬盘,其他几台机器就这么愉快的解决了。

话说win10是不是跟机械硬盘有仇啊,i3-9100,8G内存,1G硬盘,装一个sql server2005系统,一个erp服务端,硬盘从早到晚噶子嘎子叫,每次进系统看硬盘使用率都是100%,客户端erp动不动卡死,换了ssd后,硬盘使用率立即下到个位数,客户端再也不卡死了。

网友:
显然可以,就是比较费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六层板的M.2硬盘板子啊,挺想按自己想法画板子实现板子自由,可惜现在2层板画的都马马虎虎,6层板的愿望遥 ...

4层6层的板子比2层的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层6层的板子比2层的好画

你想当然了
4层6层并不是说线路特别多,重点考虑到的是抗干扰,有时候甚至一整层都是屏蔽层
例如我曾经帮别人修改过一块8层板子,其中4层是电路(1,3,6,8),另4层就是整块的铜屏蔽(2,4,5,7),去掉屏蔽层线路并没有多少内容。

网友:
就算有速度也不行

网友:
搬板更省事吧

网友:
不支持nvme,那就是sata协议的盘啊,你这样一通操作下来,那不比买个新盘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