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一些表的小电阻表现,讨论一下所谓的砍底数,底数不归零等问题

楼主(2025-02-08):
首先,用普通三位半四位半的万用表测量小电阻,终究不是什么靠谱的操作。但是,很多人会比较在意和纠结这个问题。
讨论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有些表会“砍底数”,另一个问题就是短接底数不归零。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有些厂家会有“砍底数”这种操作,我个人更倾向于精度和线性问题造成的错觉。
短接底数不归零问题,倒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大多数都是设计用料问题。比如硬件用料不好,造成的接触电阻等,或者电路设计本身产生的固有底数。有个别表存在转盘布线错误造成的电阻挡问题也很多。

以下以测试0.5Ω电阻为主,用0.5的电阻能更好的观察表在接近0点时的表现,太大的电阻可能收到精度线性的影响更大,不利于我们分析问题。太小的电阻有的表直接就归零了,也没法分析问题。
测试中,有些表尾数是跳的。

楼主:
你像众仪102L,测量100Ω电阻,测量几次,能出现好多相差很大的结果。

楼主:
有个别表的问题,也跟校准有关系。

网友:
抖音那个测评变频器干扰正点原子表就是你吧

网友:
快没电的187测小电阻,已经超过误差了。还拿来比较,说是业余人士一点不冤。

网友A:
UT136B+我可以确认欧姆档是砍了底数的,欧姆档小于2个字的情况下显示为0,大于2个字显示实际值。具体分析在这个帖子里写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8046-1-1.html

网友:
最后那个115C看着有点不正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136B+我可以确认欧姆档是砍了底数的,欧姆档小于2个字的情况下显示为0,大于2个字显示实际值。具体分析在 ...

我感觉不是,而且也没必要这样操作,还不如说,零点偏移或者分辨力问题。我的136,电阻越大,偏差越大。

楼主:
优利德UT136C+

网友:
不会修老板有钱人好多福禄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是,而且也没必要这样操作,还不如说,零点偏移或者分辨力问题。我的136,电阻越大,偏差越大。 ...

你这个136没改手动量程吧,所以发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36没改手动量程吧,所以发现不了。

原装主板,年前返厂换的主板。

网友:
还是福禄克养眼,87V有点掉链子

网友:
这么多表,我手持的只有859,189,289,多了1251,富贵99,泰克720A,不过我的189跟289测量好像没那么大的差异

网友:
这么多表 这是来秀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主板,年前返厂换的主板。

小电阻误差可以分线性,零点和量化误差,但不显示0.1就是明显的砍底数。你应该有电阻箱试起来不难。你见过谁的136b+显示过0.1Ω?每块表可能都差异但所有同型号表都不显示就是单纯的误差了,而是人为处理砍底数的结果。你可能是没看懂我那个帖子,es277砍底数应该不是为了小电阻好看,而是为了掩盖mux的隔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阻误差可以分线性,零点和量化误差,但不显示0.1就是明显的砍底数。你应该有电阻箱试起来不难。你见 ...

那你想多了,厂家没那么多心眼,而且也没必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阻误差可以分线性,零点和量化误差,但不显示0.1就是明显的砍底数。你应该有电阻箱试起来不难。你见 ...

不光电阻挡这样,电流档也是,信号太小,就显示0。我觉得是测量电路本身的性能不行,太小的信号,无法正常识别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阻误差可以分线性,零点和量化误差,但不显示0.1就是明显的砍底数。你应该有电阻箱试起来不难。你见 ...

类似的问题,61E+也有,也是承永的芯片,比如二极管挡低于20个字直接归零。很多档位尾数跳动也是2个字跳,不会跳1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想多了,厂家没那么多心眼,而且也没必要这么做

这不是万用表厂家,是芯片厂家做的。电流我没测。是不是不是觉得的,得测一测,你可以试试能不能让136b+显示出0.1Ω,别人的也行,任意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