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每天的红包不知道买啥好,那就买网线对接延长器研究一下吧

楼主(2025-02-08):
前些天连接网络设备,交换机那边的线不够长,连不到设备的网口,只好动手新做了一条长线。88VIP每天有两块钱的无门槛红包,也不知道买什么好,那就买这个网线对接延长器吧。
这种延长器大约20年前就用过,那时候还是10~100Mbps的内网环境,不知道是延长器有问题还是网线、交换机/HUB有毛病,当时用了延长器之后,网络总是丢包,网速也不稳定。因为对这玩意儿有点阴影,再后来就一直没用过这玩意。

这个正价2块多点包邮,用完红包几乎等于白送

用法很简单,就是把延长器接在两根网线之间就行了,这样两根短网线可以变成一根长网线,临时抱佛脚的利器

没用延长器的时候,内网用iperf检测速率的结果

加上延长器之后,内网用iperf检测速率的结果,结果是两种连接方式没有什么区别,网络质量都很好。测试用的网线长度大约几米,所以用延长器没什么影响,如果是几十米上百米的线中间加延长器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

延长器内部结构非常简单,就是8根带镀层的钢丝直连,两端做成RJ45母口

不同的延长器里,8根钢丝有的是走直线,有的会走个Z字弯,作用都是一样的

网线对接延长器买了四个,师徒四人每人一个,师傅拿去上网研究佛法,我上网研究拳脚,沙师弟上网研究外骨骼装备,二师弟上网研究那啥(……以下略去10万字)

EOF

网友:
我也没少买

网友A:
多个接头多个故障哈

网友B:
不错不错,曾经也用红包撸过几个,现在的做工很好,以前的工艺不行,偶尔短距离用用不错的

网友C:
前几天才看了一视频,用6类线350米,中间接了个这东西,用专业表测试,接头无影响,测试通过福禄克6类线测试

楼主:
还是你这个便宜,居然正价不到两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接头多个故障哈

应急的时候用用,正经的地方不能用这玩意,尤其是户外或者潮湿的环境

网友D:
这个质量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曾经也用红包撸过几个,现在的做工很好,以前的工艺不行,偶尔短距离用用不错的 ...

就是临时拼接出来一条长线用用,发方便。以前的那种可能是真的质量不行,还贵,貌似得5块钱还是10块钱一个,贼啦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才看了一视频,用6类线350米,中间接了个这东西,用专业表测试,接头无影响,测试通过福禄克6类线测 ...

如果那个视频不是广子或者涨粉,这种测试还有点可信度,如果是带货/哗众取宠涨粉的话,算了

网友E:
我买了一包8个,感觉不如自己割路由器LAN口飞线直连DIY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质量看着不错

这个RJ45母口周围带个钢壳,整体有点分量,以前的那种不好用的就是个薄薄塑料壳,轻飘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包8个,感觉不如自己割路由器LAN口飞线直连DIY的效果好。

有时候着急用长线,这玩意能应急,割LAN口飞线有时候条件不允许啊

网友F:
我现在的签到小红包都要满10元可用了,买不到几分、几毛钱的小东西了。

网友G:
用过这个,时间长了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应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的签到小红包都要满10元可用了,买不到几分、几毛钱的小东西了。
...

我那个是88VIP的红包,每天2块钱,没有门槛,淘宝其它免费领到的红包门槛确实越来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这个,时间长了易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应急不错。

是的,如果户外或者潮湿的环境用这个东西,触点那里很容易出问题,只能应急用一下

网友:
这个我都自己做,拿废弃的路由器插座来焊接

网友:
每天都有红包,禽兽啊禽兽...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的签到小红包都要满10元可用了,买不到几分、几毛钱的小东西了。
...

看我的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