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浪琴DolceVita黛绰维纳换电池

楼主(2025-02-08):
春节帮亲友换个手表电池。
这表后盖没撬点,需要先把下半部分的表带拆下,再撬后盖,网上有人直接拆既不好撬又容易对生耳造成损坏。这块表后盖伤痕累累下面的生耳也略松就是之前拆卸不当造成的。

原来是在外面换的renata 379电池

已经出现轻微漏液,遇见最多的手表电池漏液就是renata。

还好比较及时,机芯无碍

浪琴的后盖内部也做了打磨

换上惯用的精工,压上盖就可以了

SEIZAIKEN SR521SW/1.55V纽扣电池

机芯是ETA的980.153

把杆拆卸方法

机芯拆解方法

电池安装

检查点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可以可以,这个机芯很正宗,带轴承的,耐用。电池要用好点的,免得漏液腐蚀机芯就划不来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挺高级的表

网友:
高级表就是不一样

网友:
20岁前带过手表,不舒服,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了

网友:
好表,就是拍的颗粒感太强了

网友A:
楼主一定是职业玩手表的,居然还有拆解过程

网友:
金灿灿看起来就很高级,品牌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电池的品质很低重要

网友:
这图片颗粒感十足

网友B:
是位高级师傅,手表也拆的这么溜,人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定是职业玩手表的,居然还有拆解过程

不是啊,就是帮亲友换个电池而已,不敢说玩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位高级师傅,手表也拆的这么溜,人材!

不是师傅,是穷人为省几个银子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师傅,是穷人为省几个银子自己动手

相当不错了,比一些二把刀师傅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