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电极如何焊接上锡

楼主(2025-02-08):
做充电宝,遇到焊接的问题了,原来的帖子46950充电宝制作-中止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买的46950电池,负极是铝的,买的一个板子那种点焊机焊不住,调大还把mos管子烧了。

年前买了焊铝的焊锡丝,也没了焊铝的助焊剂,今天试了还是不行。

网上找了镀铜液,想着刷镀一下,然后有铜层了再焊,但是最便宜的电镀液也要100多了。

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吗?或者武汉谁有激光焊接设备的?我可以出点费用帮我焊一下?

网友:
该有的办法你都想到了

网友A:
你要用铝镍复合带才可能点得上。
或者你再打印一个底板,底盘用弹簧物理接触电极。
(如果是铜弹簧,要淌上锡,避免铜铝直接接触引起反应)

网友B:
用激光焊接或者大功率点焊机,小点焊机或烙铁就别搞,搞不上还有安全隐患。
打印个塑料盖板,压住弹簧或高弹力铜片,能勉强用,过大电流还是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铝镍复合带才可能点得上。
或者你再打印一个底板,底盘用弹簧物理接触电极。
(如果是铜弹簧,要淌上 ...

昨天买了一米的铝镍条,还没发货,点焊机焊的时候是铝对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焊接或者大功率点焊机,小点焊机或烙铁就别搞,搞不上还有安全隐患。
打印个塑料盖板,压住弹簧或高 ...

考虑过压接,想的是铜片用硅胶圈压住,但是考虑要大电流启动汽车,觉得会出问题,可能会把铜片烧没了,毕竟铜片比较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买了一米的铝镍条,还没发货,点焊机焊的时候是铝对铝吧?

铝焊条用电烙铁还是焊不住的,烙铁功率太小,高温时间长了影响电池寿命。大功率点焊机可以点焊,微波炉改的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焊条用电烙铁还是焊不住的,烙铁功率太小,高温时间长了影响电池寿命。大功率点焊机可以点焊,微波炉改 ...

愁啊,就差焊接/接线这一步了。
铝镍条回来用点焊机试一下,不行就再想办法,激光也没这个条件,大的点焊机也没有,回老家朋友那里有,但是不现实。

网友D:
去X鱼找个有激光焊机的让人家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X鱼找个有激光焊机的让人家焊

激光打标机能不能焊?可以找到打标机。

网友:
这种只能激光焊接了。我问过开机费200,

网友:
一般点焊机不行,直接用焊接剂+电烙铁

网友:
用淘宝上的助铝焊剂+焊铝的焊锡丝 不可以吗?

网友:
用汞齐行不

网友:
用铝镍复合带,很容易就点焊上了

网友E:
小点焊机或烙铁就别搞,搞不上还有安全隐患。铝镍复合带+大功率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点焊机或烙铁就别搞,搞不上还有安全隐患。铝镍复合带+大功率点焊机

扔盒子里放着了,搞不定

网友:
汽车装潢店搞板金的都有点焊机,很重带4个轮子,功率小不了的,发根烟套个近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