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怎样选用家用净水器?

楼主(2025-02-08):
家住西北,本地自来水TD=208,数年前曾diy净水器失败(本人技术功底差劲),最近想买一个性价比可以的、少交智商税的净水器用用,各位大佬们请留下您的高见。谢谢!

网友A:
怎么失败的?材料还在吗?建议再试一下,我有发组装过程贴,很多坛友也发了,可能参考一下。

网友B:
9阳的我建议   家里也用这个     一年换一次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失败的?材料还在吗?建议再试一下,我有发组装过程贴,很多坛友也发了,可能参考一下。 ...

感谢您的回复。
大概是2020年看到欧根老师的主题《从0开始,DIY纯水机》后,就开始接触有关净水器的基础知识。

买的材料因diy失败就送给朋友了,本人动手能力差、选择材料错误是主要原因。

[家居] 从0开始,DIY纯水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6850-1-1.html

退休已经10多年,现在自己动手diy很累,已经不是干活的年龄,所以,想买一个成品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9阳的我建议   家里也用这个     一年换一次芯

请能提供一下九阳净水器的型号,谢谢朋友。

网友:
一定要买那种可以实用通用耗材的,那些号称必须使用专用品牌耗材的都是坑,搞个芯片锁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能提供一下九阳净水器的型号,谢谢朋友。

RC132     内芯一年一换

网友:
买那种可以实用通用耗材的。

网友C:
选志高净水器可以了,滤芯都是市场通用,净水器差别也就是滤芯差别而已,我下面这款才660元,还有热开水功能的,看看下面链接就知道了,志高还有不少同类型净水器,价格都不贵https://item.jd.com/10083367661972.html#none还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50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132     内芯一年一换

这种只是超滤,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志高净水器可以了,滤芯都是市场通用,净水器差别也就是滤芯差别而已,我下面这款才660元,还有热开水功 ...

纯水机的差别可不只是滤芯哦

网友A:
楼主退休十年了,那是前辈了,一般家里多少人用水?家里厨下空间如何?

网友A:
淘宝有很多净水器店铺,一般都有组装成品出售,通行的的400G就可以了,如果自己搜不放心,我就推荐“开泉净水”这家,长期在他家买配件,他家有400G的成品机卖,八百多元,配置还是可以的。

网友:
通用的400G的纯水机,四、五百元就能自己组出来,但我一般都弄到了近千元,因为对配件质量的迷之追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退休十年了,那是前辈了,一般家里多少人用水?家里厨下空间如何?

感谢欧根老师关注、回复。

家里有3个人,净水器考虑放在:
1、厨房橱柜里,深=0.55m  长=1.2m  高=0.7m。按净水器重新做一个橱柜。
2、或者挂在洗菜池的上面,但这样会造成进出水管通过0.5m的外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欧根老师关注、回复。

家里有3个人,净水器考虑放在:

如此,找淘宝店家买一套400G的成品机就可以了,简单安装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很多净水器店铺,一般都有组装成品出售,通行的的400G就可以了,如果自己搜不放心,我就推荐“开泉净 ...

感谢欧根老师指点。
淘宝查询,对老款红嘴鸟RO膜所知甚少。据说美帝的原装陶氏膜最好,继续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志高净水器可以了,滤芯都是市场通用,净水器差别也就是滤芯差别而已,我下面这款才660元,还有热开水功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只考虑净水,只要是五芯过滤的机子就好,需要考虑达到纯净水品质的就得考虑RO膜的纯净水机。

网友:
请问大哥多大年纪了?  我之前根据大家推荐买的乐天鹅。我也懒得diy了,买成品方便。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