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新手玩电子价签墨水屏方法1——拆解

楼主(2025-02-08):
二手电子价签作显示器来玩是挺流行的东西,各个电子、数码爱好者平台都能看到相关的帖子,本坛也有很多高手分享经验的文章,我入坑也挺久的了最近整理了些资料分享给新手,希望能使感兴趣的新手朋友不在观望畏惧、愉快玩耍起来。
今天分享的是一款电子价签的可再生利用的暴力拆解方法。
这是一款黑白屏的4.2寸电子价签,它的外壳是通过胶合的方式装配起来的一槽烂的东西、纯纯是作为消耗性产品推出的,网上也有很多柔性拆解的案例,是通过热风枪加热前面的亚克力面板框,待到胶体软化后撬开即可,我曾经做过类似拆解,要么是因为温度不足撬坏了面板框,要么加热过度使面板变形报废,网上也见到过很多纯暴力的拆解,拆解后外壳就报废了很多时候连墨水屏也炸裂了,显然这不是好的方法也不是玩家的手段,我的方法是:
一、先在每个侧面画线,画线位置尽量靠近后壳体并确保拆解、打磨平整后的后壳边沿有1-1.5MM的厚度,下图是完成后的状态。

二、做一个辅助工具,我是用一块铜皮做的,稍厚些的罐头盒铁皮、易拉罐皮也可以试试看。

三、用做好的小铲刀沿线一下下的烫一刀刀的捅,(此过程我没有记录)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屏幕上侧开始下手,第一刀要密切感知捅入的深度,一旦感觉穿透了就赶紧撤出并记录好深度,此后的操作拧开稍浅也不要过深避免烫坏了屏幕的连带就废了,待到一圈都烫开后有壁纸刀撬开就可以了。

四、找一个平整的台面、玻璃铺上一张150#-180#的砂纸,如图打磨面板、后壳的烫伤面使之平整即可,此步骤尽量少磨如有极少数较深的小豁口可以后期用热熔胶填补修平。

五、测量外壳的外沿尺寸,根据外壳尺寸设计PCB板、尽量使螺丝孔落在边框上为后期组装提供方便,最后就是准备1mm粗的小螺丝(毛保有各种小螺丝打包出的),以电路板上的螺丝孔为蓝本分别在面板框和后壳上开孔,前面板就是将PCB与面板框四边全部吻合而后将螺丝用烙铁烫压进塑料框体中等待完全冷却后用小螺丝刀拧下螺丝后在用美工刀修平表面即可,后壳如上方法后再用细尖的圆锉或其他工具适当扩孔使螺丝能顺利插入即可。

组装方式见上面第一幅图片,组装后入下图。

最后的提醒!!我的这个电子价签的壳体侧面有一定斜坡角度,拆解后的后壳外边缘会比前面板框小一圈,不得已就采用了这种折中的方法将电路板端面裸露在外面来弱化、补偿这个缺陷,如果你的开口精细、材料去除的少并且前后壳外廓契合的话可以将电路板内置则会更加完美并且PCB设计也更加简单最终组装后的牢固度也会更高的,我的方法仅供参考或许不能适合所有需要暴拆的壳体仅作为一种尝试思路。

网友A:
大佬,能不能做一期不要这么复杂的呀,就普通的盒马那个2.13的电子价签拆开后,指导怎么接TTL的线刷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不能做一期不要这么复杂的呀,就普通的盒马那个2.13的电子价签拆开后,指导怎么接TTL的线刷那种, ...

抱歉、直接接线刷屏的玩法我也是很向往的但我真心不会,各种价签里的单片机型号都不是普通的C51单片机,而我只会玩STC的51单片机所以我都是破拆后只玩屏幕不玩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