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海尔LS49A51液晶电视机及小米体重称

楼主(2025-02-08):
这个海尔液晶电视机之前坏过,结果他们找了海尔售后收费接近3个大洋。

后面我看了,其实就是主板故障,买个板换上也就不到1个大洋的活。其他就不说了吧
过年去了又坏了,说是升级过程中小孩把电源拔掉了,我通电试机发现待机指示灯都不亮,带回来前两天修的
屏幕比较大,拍图不多,描述一下过程吧

背面铭牌特写

二维码,这个可以用来找刷机固件的,刚开始以为是固件坏了去找固件发现需要这个条码
型号LS49A51   DH1W80A0404D9H2M0827

维修思路:
因为待机灯不亮,考虑把待机修复再看。拆开电源板没有烧坏的痕迹
测量  保险、主电容300V都正常
刚开始测量发现PFC有个0欧的电阻不通,以为是那里的问题,后面刮一下测试正常,有一层胶
再测量辅助电源,发现输出0.4不正常,根据主板标识应该有5或者12V

下面到网上搜索,根据主板号找到一下参考电路
TCL LE50D8810液晶彩电电源板(TV5001-ZC02-01)原理图(这个和电源板一致,个别电阻值不一样)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3 ... uery=TV5001-ZC02-01
另外一个维修电源板的也还不错分享一下
LED液晶彩电电源板维修精讲第3章 康佳LED液晶彩电电源板维修精讲
https://fanqienovel.com/reader/7 ... 2?enter_from=reader

下面查找辅助电源部分,下载不了,截图不清晰,如果有会员的话可以下载上传一下

修复过程:
辅助电源芯片标注73D40很小的6脚芯片,测量芯片供电上下漂浮
跟着测量辅助电源二次供电的电容(有两个)、二极管、光耦、电源芯片
问题解决,电源芯片5脚稳定10V,二次供电输出5V 任务完成,上机测试正常

给个画面看看

这个电视还有个隐形故障,正常观看的时候,不定时的出现红绿蓝黑白的界面,声音正常。有没有那个坛友有刷机包的让我试试。感谢

在发一个小米的体重秤,这个问题简单(电池漏液弹片锈蚀),一个地方来的所以发一起算了
先看看外观

在看看背面(这个体重秤胶粘的,拆掉的时候最好后面先画标记,我是后面粘的时候预估的所以推荐拆机就标记

故障点(弹簧锈断了)网上买了几套便宜的很,但是质量没有原装的好,也不是太差。

拆开后面板上都是胶,网上说可以直接扣下来,我试了几次不行,缝隙看到胶就拿美工刀割开的

看看主机这边

显示屏

原来是这样的

看看主板背面

这个比较简单,直接就是胶粘的拆解不容易,安装的时候粘回去就行了
把锈蚀清洗干净然后换上就好。这个简单

总结:
1.电视机屏幕太大,以为还要找固件刷,还好辅助电源修好了就正常了。(有固件的坛友希望支持一个备用还没下过电视机固件,不好找
2.有电路图找,还是挺方便的,晚点看看能不能下载下来传上来。
3.电子秤故障不复杂,清胶不易,可以先割下来后用刀片慢慢刮,还不能刮很了不然白色挂掉了漏底不好看。
感谢坛友阅读观看。

网友:
能查到电路就是好

网友A:
所以到底是辅助电源上哪里的问题?

网友:
大多都是滤波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都是小孩惹的祸,升级过程中小孩要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到底是辅助电源上哪里的问题?

感觉是辅助电源芯片虚焊了

网友B:
没看明白是哪里坏了,修了哪里

网友C:
刚修过一个海信的,指示灯闪烁,12伏波动,就是电源初级二次供电二极管不稳定,换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哪里坏了,修了哪里

辅助供电不出电,把电源芯片、二次供电、光耦、补焊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修过一个海信的,指示灯闪烁,12伏波动,就是电源初级二次供电二极管不稳定,换了就正常了。 ...

二极管不稳定还能测试出来,二极管要么击穿,要么断路,如果测试正常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
又到过年的时候开开老电视,结果也是充电器里面的电池烂的一塌糊涂。看来不管是碳性电池还是碱性电池都会漏液

网友D:
电视机到底哪里坏了?
电池漏液锈蚀触片是通病,修过数字钟和体重秤。
小米体重秤修好亮个机看看,我都没摸过。

网友E:
电视是辅助电源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不稳定还能测试出来,二极管要么击穿,要么断路,如果测试正常还真不好判断 ...

二极管,特别是快恢复二极管,正向导通阻值不稳定,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正向压降特别大,引起疑难故障,不如击穿或开路好检查,有时候几天都是正常的,特别是发热厉害的可恢复二极管,冷机测正常,工作时就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视机到底哪里坏了?
电池漏液锈蚀触片是通病,修过数字钟和体重秤。
小米体重秤修好亮个机看看,我都没摸 ...

这个故障有什么好亮机的,确实好了,就没拍照了
电视机就是辅助电源不输出,补焊了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是辅助电源没有输出?

是的,条件有限没拍照,加粗加红了

网友F:
我有个和你一样的电子秤,问题是换上电池没两天就出现重启开机数码管转圈圈,然后显示L什么应该是电压低。换新电池两三天又出现一样的情况。请教一下应该要怎么维修。

网友:
元件脱焊?以为电源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和你一样的电子秤,问题是换上电池没两天就出现重启开机数码管转圈圈,然后显示L什么应该是电压低。 ...

建议使用好点的电池,这个电子秤也不是我的,是我修的而已,开机数码管转圈圈是开机启动自检的过程;
L电压低,那就是电池质量不好或者漏电造成的。
建议:更换好品牌质量的电池测试,如果还不行的话一般不好修复要查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使用好点的电池,这个电子秤也不是我的,是我修的而已,开机数码管转圈圈是开机启动自检的过程;
L电 ...

我是用3节7号充电电池,按道理来说电子秤用电量应该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