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荣耀100故障开不了机

楼主(2025-02-08):
手机掉水里了,听筒位置头朝下水淹手机一半,拿起来自动重启开机俩次,后又关机了,充电没反应

网友:
不是拆修,只是拆

网友:
同一个位置,上下左右左倾右倾上仰下俯然后 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再来凑齐9981张。

网友:
泡水长出铜绿,神仙来了也摇头

网友:
你这得要把电源管理芯片拆掉先处理干净

网友:
不用表拍1 0000张也是宛然

网友:
手机进水大麻烦。用无水酒精清洗。然后看人品,8字了、主要是里面的电路,元件太细了。。就算踩了狗屎运水自己跑干修好,也保不齐啥时候给你发作一下。除非那些元件大如拳头,电路粗如胳膊,这样就怎么泡水都没问题,够水腐蚀一百年不变的

网友:
专业的事情,专业人士干。刷抖音杨长顺进水维修。运气好的,扣个电容就行。
运气不好 的,各种接口都腐蚀了,需要更换或者补锡,最差的是有芯片烧了,需要更换,屏幕出现白斑啥的,手机就废了。。

网友:
泡水长出铜绿,神仙来了也摇头,完蛋,。

网友:
都被绿了,还想要纯结?

网友:
直接售后了

网友:
专业的事情,专业人士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