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酷比魔方x neo充电口损坏导致不能充电

楼主(2025-02-08):
岳父的平板不能充电了,偶尔能充也是慢速充电模式,于是先清洗了一下接口,无效
拆机,放大看,原来有腐蚀断线了
正面,数了一下,外面12pin,估计是24pin的
这种杂牌货肯定没什么配件卖了,于是按照图搜索一下,感觉是和联想小新pad pro的接口是同一款
比较便宜,买了3个,更换比较简单,拆下来,装上去,然后就OK了
不过这种底部也带引脚的,不太好处理
拆,风枪开到480度,给接口来点助焊剂猛吹就行,反正是不要的坏件
清理焊盘和换锡,我用的180度中温锡,先堆上去然后再用GOOT吸锡带带走,接地的孔具备塞进去的条件时就可以了,然后再给焊盘镀锡适量的锡
复装,大量的上助焊剂,400度吹,感觉融化了,镊子按住,然后撤风枪,按一会儿,镊子轻轻推一下引脚,不晃动即可,最后再给接地引脚灌锡彻底加固整个座子
中间过程忘记拍图了
换完后的样子
换下来的,底下的几pin也氧化的厉害
正反面充电都OK,也能能激活快充

网友:
使用时间长进去汗液或其他液体造成的

网友:
偷工减料,镀金层太薄

网友:
楼主收益真好~!

网友:
还以为又是换尾插小板。手法很专业呀

网友:
能买到件还不错

网友:
关键问题还在充电的线上。不换线,回头还得再换。

网友:
有工具很方便

网友A:
这种多脚充电口,没有专业焊接工具,不好焊接。

网友:
还是有两下子 的

网友:
底下还有针脚,坑爹啊,难焊...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拆这个最方便的还是风枪。

网友:
该帮岳父升级小米6平板了,太不懂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脚充电口,没有专业焊接工具,不好焊接。

随便一个热风枪就行,主要还是手工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