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修过万和热水器漏电开关插头

楼主(2025-02-08):
一个万和热水器漏电开关插头

本来以为就直接替换其他款,接零火测试不通电
,那就打开看看

是人家自己拆的,问题也简单,家电常见故障之继电器黏连,
这个黑鬼捣乱,换新后通电,现在有个问题
这个带漏电开关有个线圈,是不是检测剩余动作电流的,输出热水器线需要穿心过吗,还是不需要,因为修好还要去安装
现在搞维修已经沦落到啥都上门服务了,不搞好就不好拿钱。
板子上线圈是代码j1

线圈供电是l和n

网友A:
互感器啊,就是靠它检测漏电电流的。输出线不需要传过它,黄线已经是检测线了。

网友B:
只修不换,您挣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修不换,您挣个毛线

上门费,手工费收点,所以不挣钱,活少只能抓苍蝇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啊,就是靠它检测漏电电流的。输出线不需要传过它,黄线已经是检测线了。 ...

好的感谢,我以为像漏保一样要穿心过呢

网友:
不是有带插头带线的备件卖吗?

网友:
漏保插头内置继电器头次见,谢谢楼主分享。
原则上讲,检测互感器中必须零火线都穿过,加上互感器自身得有3根线通过,现在只有2根,显然需要确认那根黄线属于L或N,把另一根线(N或L)也穿过,如此楼主需要实验确定了~就是穿另根线及不穿哪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做工挺好的

网友C:
漏保坏了直接换新,后续出问题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保坏了直接换新,后续出问题了麻烦

这个不是普通漏保,带继电器,带显示屏供电,外面找了一圈根本没有,才轮得到我出手,要不然就没我事了

网友:
现在干维修的越来越不好干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