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信抖音把纽扣电池充爆了!

楼主(2025-02-08):
看抖音说纽扣电池可充电救急,操作了一下一地鸡毛

网友:
发热很厉害,热大了就会爆,比较危险

网友A:
多大的电压电流,充了多久?

网友:
还真的人有人充这玩意,我和二师兄一样,也想知道用多少电压,多大电流充的?充了多久

网友B:
前几天也搞炸了一只,不是充电炸的,在上面焊接导线就炸了,跟鞭炮一样,吓死我了……

网友:
看样子威力不小啊

网友:
发热很厉害,你得加强散热或间断充或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压电流,充了多久?

那得看抖音原来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也搞炸了一只,不是充电炸的,在上面焊接导线就炸了,跟鞭炮一样,吓死我了…… ...

这个电池焊不上锡的,都是点焊转接的

网友:
小电压小电流可以充一会电,不会存太多电,临时应急,楼主很有可能拿5v2A的充电器充的

网友:
没有充电的都有可能爆。
有一次睡觉时被砰的一声惊醒(声音非常大),查了小半天,才发觉是一颗ag3电池自杀了。

网友:
被抖音商家误导 ?!实践出真知!!!

网友:
CR2032电池不能充电,LIR2032才可以。

网友:
还好没出事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信的抖音啊,20mA以内的电流充几分钟确实可以应急。
你怕不是直接怼上去的吧?

网友:
CR系列电池不能充电的,LIR的才可以。买一个新的吧。新的才几毛钱

网友:
我也充爆过,把限流调低一些,试着点温度,别太热了。然后可以应急一下。

网友:
CR2032电池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
我用过220的交流电充一些废弃的小电解电容玩,一充就炸,然后获得电容的铝壳

网友:
同问,多大电流,冲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