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无启辉器电感镇流器

楼主(2025-02-08):
标签叫 快速启动荧光灯镇流器,但是快速启动应该是RS(Rapid Start),可内部实际上是SRS(Semi Resonant Start) 半谐振启动,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这样翻译…这种镇流器是英国发明的,内部电路图如下,不需要启辉器就能点灯,我读幼儿园时见过实物,只有那个教室的灯不需要用启辉器就能点灯,确定不是电子镇流器,因为点灯时确实有嗡嗡声。可惜并没有广泛应用下来。一直想找就是找不到了,都差点以为是我记忆错乱了,现在终于淘到了…内部沥青灌封,电容7uF,主线圈36Ω,副线圈30Ω,只能使用T10以上管径的粗管,使用日本进口NEC FLR40灯管点灯测试,功能正常。

网友:
早就淘汰了

网友:
文物被拆坏

网友:
这种电路大概是,开灯时主副线圈相当于一个变压器,副线圈感应的电流功过电容谐振和灯丝形成回路预热灯丝,灯丝热后灯管击穿电压降低更容易起辉,副线圈和电容串联谐振两端有高压,于是灯管放电,主线圈镇流维持点亮,灯丝电流会降低但仍然持续,不知道这样对寿命有什么影响。这玩意儿耐用的惊人

网友:
以前荧光灯启动器很容易坏,不知道什么原因...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网友:
几十年前的老物件,已被淘汰了。

网友:
再好也是淘汰了

网友:
这玩意儿不错!

网友:
可以收藏的古董

网友:
这个种镇流器鄙人也第一次看到。我印象中只要是铁心的镇流器都是配个跳泡的。。。直到后来的电子镇流器才取消了跳泡。
感谢分享

网友:
至少220伏电压50赫兹输入,咱们那能直接用。楼主灯管长余辉荧光粉,能降低频闪。

网友:
现在连荧光灯管都难以买到了,只能在网上才能买到,实体店跑遍全城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