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勤换镁棒,电热水器的使用寿命是否可以显著上升?

楼主(2025-02-08):
电热水器构造好像挺简单,

一般是漏水坏掉么?
勤换镁棒,外壳是不是就不会坏

网友A:
根据水质情况而定,水硬度高,勤换是有效果的

网友:
也许吧,不过建议买个20台回来测个20年再说...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水质情况而定,水硬度高,勤换是有效果的

矿物质含量高,水质就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物质含量高,水质就高?

硬度高,水垢就多!镁棒就消耗的快,

网友:
高中化学【电解】原理
本身电热水器=圆筒大型热得快烧水,外层保温层
热得快是金属铁做的,为了防止腐蚀,
引入了镁棒(镁的金属活泼性比铁更活泼)
所以以电解镁来缓解铁的(电解)

网友: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最好能用就别动

网友:
军舰电化学防锈原理一样

网友B:
你所谓的勤是只多久?我家原来的电热水器一年换一次,第二年拆出来的镁棒看着都没怎么损耗,但是反正不贵,我都坚持换,这样那个热水器都坚持不了6年,烧水越来越慢,外壳也出现老化不保温的情况。

网友C:
温度调低不要超过70度,容积要大,越热水垢月严重,每年检查镁棒

网友:
镁棒更换条件是?现在电器件更新换代如此的快,折腾一下又能带来什么?

网友:
好像没有必然联系,取决于内胆质量

网友D:
我现在用的这个热水器已经是第三个了,第一个是50L机械调温的用了20年一切正常因拆迁搬家就扔掉了,第二个是60L电子版的用了17年也能正常使用但因为侧面加热管安装口这边滴落油装物(不知道啥东西)就扔掉了,现在这个也是60L机械调温的又用了3年了。以上这三个热水器都是海*的,因为我觉得它的防电墙是真的而不是用漏报插头那种的,我的使用方法为常年运行不断电、常年设定最低水温40-45度之间,很少用于洗澡有需要临时调高水温完事后再调回低温状态,三个热水器都没有清洗过也没有换过镁棒也没有觉得热水有问题。比较新老产品时感觉第一个50L的最靠谱,拔掉电源3天后还有热水输出,感觉最不靠谱的应该是最近换的这个,同样是60L的但外直径却比前一个小了一大圈重量也小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这个热水器已经是第三个了,第一个是50L机械调温的用了20年一切正常因拆迁搬家就扔掉了,第二个 ...

你为何不用数字调温的?机械调温更耐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这个热水器已经是第三个了,第一个是50L机械调温的用了20年一切正常因拆迁搬家就扔掉了,第二个 ...

电热水器很少用于洗澡,那你洗澡在澡堂里面,或者用燃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这个热水器已经是第三个了,第一个是50L机械调温的用了20年一切正常因拆迁搬家就扔掉了,第二个 ...

热水器质量越造越差?早期的保温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调低不要超过70度,容积要大,越热水垢月严重,每年检查镁棒

温度为何不要超过7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谓的勤是只多久?我家原来的电热水器一年换一次,第二年拆出来的镁棒看着都没怎么损耗,但是反正不贵, ...

烧水越来越慢是因为水垢

你的热水器需要拆开清洗?

网友:
得看内胆的保护涂层材质,一般来说没有涂层的铁质内胆,肯定需要靠镁棒保护,如果水质硬就必须靠勤换才能延长内胆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为何不要超过70度?

水温高了容易结水垢,同样保温效果热水和环境温差越大热量损失越大用电越多,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