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海康POE录像机用的台达48V电源坏了

楼主(2025-02-08):
春节回老家之前打算断电重启一下录像机,防止长时间运行出现异常,结果拔掉DC插头再插上录像机竟然没反应了(没有拔220V交流输入,只是拔DC插头),心里咯噔一下——不会录像机坏了吧  以前这么重启过多次也没问题啊

测了下DC插头输出,发现只有3.2V左右的电压

翻箱倒柜只找到个48V/0.4A的电源(录像机要求至少2A),谢天谢地,录像机没坏  但是8路POE摄像头根本带不起来,没办法只能留4路较为重要的,其他先拔掉,哎~~~~

在老家过完春节回来,试了一下电源还是不行,还是只有3.2V的电压,指示LED也不亮,拆开还请各位坛友帮忙看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铭牌显示制造商是台达,48V/2.5A

从品字插座这边没费什么大劲儿就撬开了

看看电路板两面,看起来挺简陋的

输出电容有点鼓,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几个的问题,不过测试也没短路

凑近看看几个元件

这个是主控吧?右上角的二极管好像是人工焊的,不知道是不是维修过,不过看壳子应该是没有撬开过,壳子焊接都是正常的

清理一下,不是烧糊的,测量压降0.6V左右,应该没坏

各位坛友,故障原因是啥呢?是因为录像机启动时电流比较大把电源给烧了?还有修的必要吗?
谢谢

网友:
我以前用过4块电池的电动车充电器代替,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电源和台达应该没啥关系,非台达,旧板,翻新,贴的台达标

网友:
  重新买个剪线 5 - 6 A  上去

网友:
输出电容鼓了,都漏液了,再说这电源是旧板翻新的,重新买一个吧,质量不咋地!

网友:
把次级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这个地方需要高频低阻电容,不过这个是山寨台达

网友:
换掉输出电容就好了。输出端电容鼓包后电源带载能力会大幅下降,之前能正常用,但断电后重新上电时有比较大的用电冲击,这时候电源就会打嗝启动不了。

网友:
电容换了就好了,您有空试试看

网友:
如果有备件就换电容,没有就买个二手的,毕竟这个是山寨...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看来确实是输出电容的问题,手头没有这么高耐压的电容,另外电源已经买了个换上了,这个坏的就先放一边再说吧

网友:
这电容已经不是有点鼓了
全鼓了
还爆浆了
耐压找比现在高的,容量大于等于现在的就可以

网友:
这个板子上没有台达标识,估计是翻新电源。将输出端3个鼓包电容换掉,会有惊喜。

网友:
不像台达,米有修的必要

网友:
很明显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山寨的电源,换电容试试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吧

网友:
管它三七二十一,把鼓包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输出电容换一下试试  正反面没见台达标示套了个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