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种样子的钥匙,配一根一般要多少钱?

楼主(2025-02-08):
普通钥匙好像3元左右

下面这种要多少钱?

网友:
一地一价

约6~25元

网友:
我这10-15元

网友:
南宁10块-15块

网友A:
直接拍照片到网上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拍照片到网上配

+1,英雄所见略同

二○二五年二月八日

网友B:
一个回形针头子先掰直,然后再掰弯,成L形,插入所里,手感好的话,比拿钥匙开,慢不了几秒,之前我不知道原理,昨天刚巧有个女的抖音上说自己花150元学来的,大家出门都没带钥匙,花钱找人开锁了,然后人家就是用这工具几秒打开了,把她气的够呛。好在她学会了。

网友:
这是所谓的B级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回形针头子先掰直,然后再掰弯,成L形,插入所里,手感好的话,比拿钥匙开,慢不了几秒,之前我不知道 ...

回形针头子先掰直,然后再掰弯,只能开简单的锁?上面这种开不了?

网友:
一地一个价,也都是一个师傅一个价,至少10元以上。

楼主:
不是要3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拍照片到网上配

万一快递知道你邮寄的是钥匙,直接送上门,不用撬门就可以帮你开灯

网友C:
左边那个算是高级锁,十元,你的是右边那种,6块到8块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那个算是高级锁,十元,你的是右边那种,6块到8块这样。

我这个应该是右边这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是右边这种

    这个是普通钥匙,到处都有配的,最多8元,我配过几把,以前U型门锁钥匙是6元,这种好像是6元还是8元这样,我配过三次。因为他只用对着那个凹点加工,比较容易做。

网友:
我们这儿25

楼主:
为何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普通钥匙,到处都有配的,最多8元,我配过几把,以前U型门锁钥匙是6元,这种好像是6元还是8元 ...

17楼要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拍照片到网上配

拍照片可以直接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