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 BGA304 点位图分享+开卡错误求助Pretest Fail/Scan Erase Bad Block Fail

楼主(2025-02-08):
如题,颗粒和主控是 2263xt + N38

开卡提示如图:Pretest Fail/Scan Erase Bad Block Fail

附上 板图和点位图:

是不是需要改vccq电压呢?

楼主:
有大佬遇到过嘛??

网友:
如果排除固件问题,我更怀疑主控虚焊。

网友:
能正常识别了,一般不会是电压问题了吧

楼主:
顶一顶,感觉不是固件的问题,固件换了三个,然后CE都是识别正确,都是卡这一步,有遇到过的大佬吗,感觉像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