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小天才小台灯

楼主(2025-02-09):
小天才赠品台灯,买手表给的

铭牌

灯头

充电口

开拆,脚垫下有螺丝

打开,电池是我换的,原装的早鼓包废了

触摸的

电路板,充电,触摸芯片一体集成

灯棍胶粘的

电池下面配重

灯珠

亮度不高,聊胜于无
end

网友:
买过一个,一样的。

网友:
看来做工用料一般般啊。

网友:
还在纳闷为什么会用三星的电池

网友:
小东西,电池容量有限,可以找一堆废弃的手机电池并上增容增加续航时长

网友:
小天才、小神童、小霸王……收割了几代人啊,

网友:
做个小夜灯还不错

网友:
居然不是铅酸。。。。。。

网友:
当小夜灯床头照明。楼主品牌售价不低,商家挣钱挺多。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好处是非常省电,充一次电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这玩意要是真当台灯会害了孩子的眼睛。

网友:
如果真心要给孩子读书用,最好买好的。
我这次把原来咸鱼买的台灯换掉了,老领导给我一个欧普的,换上去虽然是暖色的,但是一点闪都没有,不像便宜货偶闪,而且整个灯很稳,不会慢慢慢就垂下来。

网友:
是不是没有充放电保护电路芯片,只有触摸控制芯片

网友:
跟我買的一模一樣,可惜內置電池壞掉,直接拆掉接USB供電算了!

网友:
手上还有两块一样的三星手机电池,看楼主的拆机图,我也想把台灯里面的电池改成手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