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手持式電烙鐵換頭成功(我買了很多頭,請看我的舊帖子)

楼主(2025-02-09):
左邊的是手動的,右手是數字的,因為左邊的焊嘴比較細,右邊的比較粗,所以將他們調轉好了!

規格是一樣的,尖頭,當然還可以換其他的焊頭,例如刀頭之類的!

內部都是採用陶瓷發熱,只是功率不一樣而已,手動經常用的是40瓦,右邊少用的是60-80瓦

裡面的結構,也很簡單,其實連外罩都可以更換,但是我覺得不需要

換好後,左邊40瓦的是粗頭的,右邊60-80瓦的是尖頭的

网友A:
粗壮的烙铁头才好用,热量储蓄多,导热快,细的焊接大一点的东西,线路板铜箔好一点的散热快一点的非常不好用,还要有一个平面才好粘锡吸锡,大马蹄会好用很多,其次是大刀头,大D头。

网友:
这不900系列吗,怎么就t12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壮的烙铁头才好用,热量储蓄多,导热快,细的焊接大一点的东西,线路板铜箔好一点的散热快一点的非常不好 ...

别的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尖头贼鸡儿难用,换了个刀头爽多了...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壮的烙铁头才好用,热量储蓄多,导热快,细的焊接大一点的东西,线路板铜箔好一点的散热快一点的非常不好 ...

不是,因為我焊接小零件為主(例如貼片之類的),小功率的焊起來不夠溫度,要不是“豆腐渣”就是把焊盤都焊壞掉,但是大功率的輕輕一碰錫就融化,方便取出而且不傷焊盤,小功率的一般都是給導線上錫用,所以可以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尖头贼鸡儿难用,换了个刀头爽多了...

刀頭適合用來焊接集成電路,引腳比較細而且縫隙比較密的地方用(拖錫),尖頭的只能稍微修改一下而已!

网友C:
这936吧,跟T12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936吧,跟T12有关系吗

T12好像是統稱吧?

网友:
我这支也不错,日常用烙铁头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因為我焊接小零件為主(例如貼片之類的),小功率的焊起來不夠溫度,要不是“豆腐渣”就是把焊盤都 ...

你的认知一大堆需要更新的地方。

网友:
T12是发热芯头子一体,你8楼那个。。。。936是焊台名称,发热芯1321和头900系列分离的

网友:
11楼说的对,这两种烙铁,我都有,还是T12升温快,用的多;936烙铁,我换成大马蹄,有时候外加大铜块做的头子,专门焊接大焊点。

网友:
焊接小零件,有个T12就够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