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推荐wifi智能插座

楼主(2025-02-09):
用来控制“电老虎”暖风机。用米3的,动不动就过载保护关机,还不能关掉。

可能有人问为啥买暖风机,只要是安装空调不方便,给不聪明人用,教他操作也很麻烦

暖风机这大功率东西,竟然大多是10a的

网友:
恬家智能插座,有10A和16A两种,用的APP是遥控精灵,功能挺多,可以遥控红外电器
还有一个方案,加个继电器或接触器,插座控制继电器或接触器,继电器或接触器来控制电老虎,这样大电流不经过智能插座

网友:
还是加接触器

网友:
换大功率继电器

网友:
购买便宜的WIFI插座,自己换继电器就行。

网友A:
没看懂这场景为啥要用WIFI插座...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B:
为啥要控制。你是想监测是否有忘记关电吧

网友:
易微联的好用

网友:
小米智能插座3,我觉得不错

网友:
只能先用你的智能插座控制大功率的开关。再控制暖风机。市面上的智能插座大多数都是不超过10A的。。里面就一个小继电器。不如用小的控制大的,大的再控制你的暖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这场景为啥要用WIFI插座...

安全,查看功率。二怕对方忘记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控制。你是想监测是否有忘记关电吧

二者都有

网友:
有那种定时的继电器,你设置每次只通电多少时间就行。

网友:
只用过易微联和阿里智能的,阿里智能用着用着连平台都没有了

网友C:
利用小功率控制大功率的话,就得加个接触器。
参考一下老站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7775

网友:
大功率的,继电器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小功率控制大功率的话,就得加个接触器。
参考一下老站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7 ...

这旧论坛,不好注册,我看不了帖子

网友:
21年买的联想出口的智能WIFI插座,涂鸦智能平台的,一直在用,很不错

网友:
我之前一直用循环定时插座来控制,20多块钱,wifi还要依赖网络,这个循环插座就很好用,可以设置很多组循环,我之前就是开10分钟,关8分钟房间温度正合适,电费也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