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adata sp580固态硬盘smi n06p84.00sl主控PFG11开卡维修教程2CA40832A100

楼主(2025-02-09):
拆开以后短接jp1那两个孔

参数这样子

点击开始就好了

本贴专用软件,参数已调好,直接可以使用了

网友:
n06p84是2256还是22589?

网友:
好,这个不错,这个型号的固态,我们好像进了好多,分批进的,至少几百个,有问题直接返修,还没碰到保外能拿回家的,先收藏一下,一定能用得到

网友:
主控伪装的不错

网友:
坏过一次的盘建议跑rdt,否则开成功了可能用不久。

网友A:
这固件版本一看就是2258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固件版本一看就是2258XT

没贴缓存 当然跑58XT模式呀
这玩意 盲猜B16 B17之类的

网友(2025-03-25):
用的什么颗粒啊

网友:
主控rts6577,颗粒镁光PF717。

网友:
主控伪装的不错,看不出什么主控。。。

网友(2025-07-06):
我的是:威刚adata sp580固态硬盘smi n05p82.00sl主控PFG11,你的事n06,我的是n05,你的是p84,我的是p82,不知道行不行,试一下。为试一下折腾半天了,不纯粹数码网站。

网友:
我的是240的,主控版本是N05K82.00 S LLUS TW 1639.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