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吸尘器研究的总结

楼主(2025-02-09):
吸尘器性能好坏,你直接拿刚开包的水泥或腻子粉测试,其他都是假的,论能吸多少斤来评英雄好汉。你吸花生米这样的,试不出来好坏,花生米堵不住滤材。

在全新滤芯的情况下,在吸尘器软管吸口位置测试真空度只能评定出电动机的素质,不代表吸尘器的实战能力,一般民用级的吸尘器都在负20kpa左右,这个参数不是唯一指标而且它与管径有很大关系,还有个气流量指标,我小学文凭在此就不便多说了。实战能力好坏与过滤系统设计有直接关系,优良设计吸很多粉尘后吸力衰减也不明显,垃圾产品吸力衰减非常的快,我目前没见过吸力长期不衰减的民用机,工业机有自清理系统的,但太大太贵了家用没必要。吸力衰减了实际就是滤材微孔被堵住了,滤材过滤面积越大越好。

桶式吸尘器不等于工业吸尘器,一般的桶式机顶多算个商用机,真正的工业机重量都上百斤了,全面秒杀民用机,但是是你得能接受那个体积重量还有价格。

对民用吸尘器而言,只有一级过滤的都是垃圾产品,因为粉尘很容易穿透一级过滤材料,粉尘进电机很快轴承就完蛋导致电机烧毁。不能快速更换尘隔尘袋和滤芯的都是垃圾产品,因为就算你使用旋风分离器的情况下,沙克龙分离器对细微粉尘拦截效果有限最终还是要快速换吸尘器过滤耗材才是王道。不能快速维护保养的都是垃圾,比如戴森就是垃圾,你拆一次试试看多费劲。我没有要拿桶式机和手持机比较的意思,普通用户无法对戴森进行清理维护这是事实。

费斯托喜利得博世牧田这类玩意虽然也不是工业机,但确实是好东西价格也不便宜。提醒,一定要确保粉尘不进电机舱,要及时更换清理耗材,要不然烧电机烧主板你就哭吧。海帕是保护电机和防止微尘进空气影响身体健康的,不是让你直接当过滤耗材使用的,还是要用尘袋尘隔,自抖尘的也得用尘袋。没钱的屌丝就买国产桶式机就行了,自己diy一下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因为电机部分和上述国际品牌并无本质区别。

我这东成吸尘器是改过的,原机只有一级尘隔过滤,红色空滤是自己加装的,这种国产机细节有些问题,好在东成这机子底子还可以还能改造。一百左右的吸尘器就不要去买了,都是铝线电机,尺寸也缩水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的很深 我拆过一个戴森v6清洗 确实难拆 里面的塑料件感觉也不是很精密

...

戴森只能在富贵人家养尊处优。。。。可是它的名字似乎成了吸尘器的代言,这似乎有点名不符其实。沙克龙分离器不是戴森发明的,戴森粉丝就非说气旋是戴森独创

网友A:
研究的很深 我拆过一个戴森v6清洗 确实难拆 里面的塑料件感觉也不是很精密

网友:
为了防堵,提高吸尘效率,缓解效率衰减,所以才有脉动抖尘技术,有这个再加上旋风分离尘隔hepa三层过滤,才是好的吸尘器。

网友:
工厂用的旋风除尘加布袋脉冲除尘

网友B:
早期插电的吸尘器,说明书特别注明是不允许吸水泥、腻子膏这些东西的。
没买过锂电吸尘器,不清楚。前几天修过一台,隔尘网几乎被大白糊死了,水里泡了一礼拜也清理不干净,必须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插电的吸尘器,说明书特别注明是不允许吸水泥、腻子膏这些东西的。
没买过锂电吸尘器,不清楚。前几天 ...

因为这些东西堵死滤网的速度太快了。如果是吸大颗粒,吸一桶子也堵不住滤网。优秀的吸尘器应该是具备滤芯堵死提示和热保护功能

网友:
铝线电机都是垃圾

网友:
自己做了一个旋风吸尘器,三级过滤,前二级旋风-海帕,出风口海绵。海帕过滤芯与尘桶都是快装、海帕滤芯就是普通家用吸尘器上的。这个是经过相当于水泥类的细粉尘考验的。效果非常好。因为滤芯是快装,所以不拍细粉尘堵。堵了换一个就可以。20元左右买10个。随时换。改天发个帖子。

网友:
我用小狗的桶式,很意外的可以用小米空气净化器的滤芯在尘袋里面当二级过滤,吸尘器出风口pm2.5低于环境值,就很有意思

网友:
吸尘器是不能吸水泥粉的。简单的说吸尘器不能吸非常细微的颗粒。手上有好几个吸尘器。包括大有新出的4011好像,牧田的vcl15?记不太清具体的型号了。还有两个筒式的,两个牧田手持的,大有锂电的,百得电池的。所有的吸尘器,总结出一个结论。噪音大,吸力小。这可能就是吸尘器先天的毛病。

网友C:
只能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选,家用哪有那么多粉吸,戴森家用是好,就是贵,要是垃圾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厂家模仿垃圾?家用根本无需拆开清理,我的都用了好几年了根本没拆过主机,吸头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要是抬杠的话你说的那些也不好,都不能吸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选,家用哪有那么多粉吸,戴森家用是好,就是贵,要是垃圾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厂家 ...

绝大多数行业美日欧产品都是走在前面的,国内都在模仿,这在短期内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戴森如果是个几百块钱的平价产品我不会骂它是垃圾。树大招风,名气大,然后一个吸尘器卖几千块,有缺点就该骂。要不然戴森粉丝买下一代戴森产品还是没有什么长进。

然后我现在发现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吸尘器啊大多数配的那个充电器很弱鸡。。。。。充电几小时使用20分钟。。。。大哥,我三千块钱买个吸尘器,你给我搞个这么小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选,家用哪有那么多粉吸,戴森家用是好,就是贵,要是垃圾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厂家 ...

另外你说要吸水的话,是有两种情况的。是吸纯水,还是吸水夹杂垃圾?  我自己diy了一个吸水桶,带水满报警器的,是可以兼顾这两种情况的。一次能吸15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绝大多数行业美日欧产品都是走在前面的,国内都在模仿,这在短期内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戴森如果是个几百 ...

对的,充电4小时使用10分钟。估计怕快充发热大有着火风险,成本还高,资本家都是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充电4小时使用10分钟。估计怕快充发热大有着火风险,成本还高,资本家都是赚钱的。 ...

买了个配的26V 500mA电源充电5小时吸尘8分钟,往往活干一半没电了要等几个小时充满,如果是安全考虑这个充电电流也太保守了,或者说加大电池容量、做成可替换电池这些也是办法,成本考虑的话高端系列续航也是半斤八两,搞不懂资本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