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论坛各路神仙帮忙,求一颗1V23东芝颗粒

楼主(2025-02-09):
常见的东芝1v23颗粒都是F2结尾的颗粒ID,但我这一颗的结尾是72,工具也是找了又找才找到支持72结尾的版本

单颗粒如何开都提示错误,也可能是ce布局不对,所以想再凑一颗,希望能顺利开卡,但逛海鲜市场也没问到ID结尾是72的颗粒,所以希望到论坛碰碰运气,谁手里有相同ID颗粒,能转让给我一颗,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ce布局没问题,正常是可以开的。报错可能有其它原因,比如R8跳线,比如vccq电压。

报错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e布局没问题,正常是可以开的。报错可能有其它原因,比如R8跳线,比如vccq电压。

报错发上来看一下 ...

感谢回复,VCCQ已经改成1.8V,土狗去掉了,否则颗粒无法识别

网友B:
1v23是256g吧,看看缓存设置对不对?还有右下角slc取消勾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23是256g吧,看看缓存设置对不对?还有右下角slc取消勾选试试。

256G单颗,还是不行,取消SLC还是一样提示,在2258上就可以正常开卡,累心了已经

网友C:
2262en两颗开4ch,读速度和63xt无异,写速预计400左右,可以把颗粒贴2258h
这个板子留着4贴2v24开2t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62en两颗开4ch,读速度和63xt无异,写速预计400左右,可以把颗粒贴2258h
这个板子留着4贴2v24开2t比较好 ...

现在就一颗感觉开在哪个主控上都多余,2262EN可以上更好的颗粒,可是现在颗粒价格有点虚高,开始只是寻思能开个256或者512放在软路由,现在可能暂时放弃了

网友:
cache size 太大了

楼主:
能开出来了,自动容量,如何开都是73G,设置大小,高于128G都开不出来,开完后看坏块最多22个,最少11个,但就是开不了128G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一颗感觉开在哪个主控上都多余,2262EN可以上更好的颗粒,可是现在颗粒价格有点虚高,开始只是寻思 ...

确实,现在颗粒价格虚高,我想整块2T的盘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