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示波万用表改表笔测量可行性

楼主(2025-02-09):
最近几年示波万用表如雨后春笋,示波部分大部分还是传统方案探头测量波形,表笔测量波形极少有代表性就是HDS120、ZT701等带宽都很小。
曾经拥有过ZT702S,HDS120,最近买了DM40C还没到货,突然有个想法,难道探头和表笔测量不能同时拥有或抛弃探头用表笔。
就是表笔VΩ和COM插孔单独接一块板子,5个20M电阻和可调电容到示波器BNC插头上,这样就能实现X100高压表笔测量波形,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对万用表部分是否有影响,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答案很简单,不行。

网友:
表笔线材决定了,不能胜任高带宽。使用场景决定了也不需要高带宽。

网友:
表笔作为示波器接口,带宽比较高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华盛昌的9989示波表,不过华盛昌也没说让用表笔测量,而是提供了一个笔座转BNC的转换插头。实际上,用表笔也能测量。

网友A:
100kHz以下应该还可以看个大概,高一点估计扭得一团糟

网友:
10kHz以内双绞线可以定量,100kHz半定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Hz以下应该还可以看个大概,高一点估计扭得一团糟

可惜HDS120那时候没测试个电源就退了

网友B:
测个开关电源,测个工频,嘎嘎方便。不知道为啥要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个开关电源,测个工频,嘎嘎方便。不知道为啥要退,哈哈

精度太差了,屏幕漏光,其他都挺好,方便肯定是最方便,我研究这个就是想让DM40跟HDS一样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太差了,屏幕漏光,其他都挺好,方便肯定是最方便,我研究这个就是想让DM40跟HDS一样方便 ...

漏光没发现,精度足够了,并不影响使用,非要数零玩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光没发现,精度足够了,并不影响使用,非要数零玩就没办法了。

屏幕边缘没有一块亮一块暗,反正不均匀,我能接受众仪的那种校准稍微高点也不能低一点点

网友:
但凡是用表笔测波形的示波表频响一般都不超过1MHz,主要是受到分布电容的严重影响,宽频示波表用表笔测量不可采

网友:
我原装示波器表笔断了.买高频同轴线DIY了一根实际使用效果太差太差,失望至极,放弃所以就不要考虑改示波器输入和万用表同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幕边缘没有一块亮一块暗,反正不均匀,我能接受众仪的那种校准稍微高点也不能低一点点 ...

这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owon这种破公司,2025年了,生产的产品界面居然是英文的,还不能改中文,这种公司和屎一样的垃圾,不如早死早投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owon这种破公司,2025年了,生产的产品界面居然是英文的,还不能改中文,这种 ...

欧万主打一个我行我素,可能人家不关注国内市场吧,不过新出了一个HDS160感觉不错,好像是HY3131的芯片

网友:
有种万用表口转BNC口的转接头,之前用过,表笔测干扰很大,用来转接头改成示波器探头,一下就好用来。

网友D(2025-04-30):
HDS120 示波器5M采样 12bit分辨率,能直接测电压电流波形,100K以内测量值误差还是很小的.我配了个CP05+ 200K带宽的电流探头,测电流波形也很香.大电流小电流,启动电流,峰值电流,电流有效值 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HDS120 示波器5M采样 12bit分辨率,能直接测电压电流波形,100K以内测量值误差还是很小的.我配了个CP05+ 200K ...

早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