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安桥(ONKYO)SE-U33G 便携USB-DAC声卡开箱拆解

楼主(2025-02-09):
安桥发布与新千禧年的dac声卡,隶属于WAVIO系列,此系列从usb声卡,pci声卡,有源音响包含经典的产品,此次收到的是安桥一款便携usb-dac声卡,日本原装原产,这么多年固态电容状态非常好,收据说明书附件片纸不少。倒手拆开观摩一下做工及设计,不敢独享,给各位坛友开开眼,谢谢观看。

网友:
用料和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一直使用电脑集成声卡,看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安桥音响不错!

网友:
对比pci-e上的声卡怎样,唱歌修音吗?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输入是干嘛用的

WM8716 是一款支持 SPI 兼容串行控制接口的立体声数/模转换器 (DAC),支持片上静音、衰减、倒相和硬件可控接口。这款设备接受 16 至 24 位的数据输入以及最高 192 kHz 的采样率。WM8716 的每个声道还包括一个数字可控静音和衰减功能。内部数字滤波器具有两种可选的滚降特性。可根据应用需求选择锐化或缓慢滚降,或者也可越过,使用外部数字滤波器。专为 CD、DVD、家庭影院系统、机顶盒和数字电视等音频应用设计。

4052a多路利用开关

3414jrc运放    WM9707  立体声音频编码解码器,性能一般,指标一般,符合ac97标准。

网友:
进口货,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U55拆机在此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87943

网友:
看起来真的不错,都是固态电容,看着养眼

网友:
端口少造型老,中低端独立dac芯片,不知声音如何

网友:
安桥的,看起来不错,就看价格了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比集成声卡效果能有多大进步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价格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有人总是把普通的贴片电解说成固态?以鄙人浅薄的认知,固态的负极标识,不是红色,就是蓝色,貌似没见过黑色......

网友:
安桥的音响产品不错。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了

网友:
当时USB声卡立体声话筒录音,现在缩水成单声道话筒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