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想修一把伞没想到这么难不知本坛能不能发先试一下求教

楼主(2025-02-09):
(家里的伞有两位数,想修纯属折腾和学习)
一把伞不是折叠的按一下能自开,坏了

不就是这个断了吗?换一个应该不是事儿吧

没想到这个弹簧这么硬

找一把好伞看一下,弹簧要压成这样

但我用尽全力只能压成这样

还真没想到这种伞里面有这么大劲,
话说如果想要装上那根铁丝的话,
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你得先想办搞个简易工装,把弹簧收缩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想办搞个简易工装,把弹簧收缩固定住。

那个弹簧劲儿太大了,我根本没办法把它压到那么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弹簧劲儿太大了,我根本没办法把它压到那么短。

之前看过别人修避震,有人就用扎带不过用挺多根的。

网友:
先搞个电池再找根线绑上就说是数码雨伞,然后就会偶许多高手出招教程。

网友:
找工具让弹簧压缩,如果没有先把伞面拆掉,把伞收起来应该可以干活了

网友:
记得有收弹簧的专用工具

网友B:
可以网上视频网站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修复视频参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网上视频网站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修复视频参考一些。

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这种

网友:
那个圈强度很大,普通铁丝根本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想办搞个简易工装,把弹簧收缩固定住。

+1,英雄所见略同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这种

可以看看下面这个视频不知道有没有用,或者找附近修鞋的问一下价格合适的话就拿去修。
https://www.douyin.com/video/7278691949639421239

网友C:
伞收拢后弹簧就压缩的厉害,你当然压不动,但是,你要是把伞撑开后就不需要压缩那么多了,就好安装得多。

网友:
修伞挣不了钱,所以现在修伞的也少了。
我们家属区边上一个修伞补鞋的,我从小眼见人家在那儿摆摊,愣是买了套房。
但从前年起,就没见他在那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下面这个视频不知道有没有用,或者找附近修鞋的问一下价格合适的话就拿去修。
https://www.douyi ...

没有那个钳子,所以没法固定压短后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伞收拢后弹簧就压缩的厉害,你当然压不动,但是,你要是把伞撑开后就不需要压缩那么多了,就好安装得多。 ...

试过了,一回事。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
多谢各位热心相助

网友:
我试过,雨伞如果要买配件修复还不如直接买把新伞,旧伞可以留下来,等新伞坏了两把伞有可能凑成一把完整的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