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香蕉头接线是否需要加焊

楼主(2025-02-09):
以前怎么做的忘了,哈哈,是不是拧上螺丝再加点焊锡

网友A:
有手就焊一下。。不麻烦的事。

网友:
加!顺手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手就焊一下。。不麻烦的事。

焊上就不好拆了,以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上就不好拆了,以后

怎么焊的就怎么拆啊,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网友B:
是用在音箱上的吗?之前有网友用电桥测量对比过导线焊接比压接电阻要少很多,不过实际应该也听不出来。

网友:
走大电流就焊接一下
不走大电流就算了,不够折腾的
当然了,如果长时间用,防止氧化,焊接一下也行

网友C:
如果是长期使用,直接焊接没毛病,考虑以后要拆移,可以直接螺丝拧紧即可。

网友D:
没有电烙铁啊,

网友E:
质量看着不错,可以用到万用表的插口上吗?来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看着不错,可以用到万用表的插口上吗?来个链接

红包买的,都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电烙铁啊,

有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长期使用,直接焊接没毛病,考虑以后要拆移,可以直接螺丝拧紧即可。 ...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音箱上的吗?之前有网友用电桥测量对比过导线焊接比压接电阻要少很多,不过实际应该也听不出来。 ...

不是,我不玩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焊的就怎么拆啊,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奇怪吗,香蕉头都是红色的,以后要换的

网友:
焊锡的导热效果是铜的几分之一,电阻率是铜的5倍,大电流的应用都不会去锡焊。

网友:
铜线从圆孔穿出来一点折一下再把螺丝上紧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焊接,我的好几个螺丝固定的都脱扣了

网友:
压个端子,螺丝拧紧

网友:
很简单

找之前做的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