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心艺4812铅酸水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5-02-09):
心艺4812铅酸水电瓶充电器

拆过几个心艺品牌的,不过好像都是杂牌,内部的电路板都是这个样式的,应该是统一PBC布局。
不过现在大多12AH的电池都淘汰了,所以修不好也无所谓。

网友:
12的不能充20ah?

楼主:
可以啊,原来7个小时充满,用12AH的充得要12个小时。。

网友:
12AH的电瓶是老式摩托车用的吧

网友:
很传统的电路了

网友A:
奇怪这些厂商怎么要搞个4812出来,你2A输出就2A输出,直接标4802不好吗

网友:
电瓶充电器品种太多太杂,性能参差不齐

网友:
电子产品安全第一,输出稳定寿命长才好

网友:
电瓶差距不应该那么大,不如换个磷酸铁锂试试,就是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这些厂商怎么要搞个4812出来,你2A输出就2A输出,直接标4802不好吗

不同容量的电瓶转灯电流不一样的,这样方便匹配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容量的电瓶转灯电流不一样的,这样方便匹配电池。

同样的电压平台,个人认为都差不多,只是时间长短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电压平台,个人认为都差不多,只是时间长短不同。

小电瓶充电器转灯电流小,大电瓶充电器转灯电流大;大充小不容易充满,小充大会过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电瓶充电器转灯电流小,大电瓶充电器转灯电流大;大充小不容易充满,小充大会过充。 ...

迟迟不转灯和电池缺水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迟迟不转灯和电池缺水有很大关系。

我说的是针对正常的电瓶,包括新电瓶!

网友:
做工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
这次比上次分享的做工好太多了

网友:
没用过,,围观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电瓶充电器转灯电流小,大电瓶充电器转灯电流大;大充小不容易充满,小充大会过充。 ...

降低电压,我48V的铅酸充电器改成最高电压55.2V,夏天适当降低,电流小了停风扇转灯,

网友:
做工不错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