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何金士顿的读卡器那么贵?比普通读卡器好多少?

楼主(2025-02-09):
普通读卡器便宜的10元以内,

贵的30左右,
但是为何金士顿一个读卡器为何要60多

网友:
因为人家要赚钱。

网友A:
首推雷克沙,其次是宇川,飚王
金士顿就算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牌子都不如国产品牌
我实测过的,雷克沙,宇川,飚王,包括没牌子的几个USB3.0读卡器,只要是3.0的都不错
油漆是雷克沙,几个型号,每种读写速度都有资料可以查到,这就很好了,毕竟如果达不到,那就是卡的极限

网友B:
个人认为 金士顿也就名气大 东西嘛 貌似都是贴牌的,假货还多,如果金士顿价格便宜,还是推荐购买,毕竟也是牌子货。
如果价格贵了,就算了,读卡器我用的雷克沙和塔菲尔的,3.2和3.0的,都能全速读写。

网友:
飙王人好像便宜些

网友:
没买过金士顿的读卡器,要是那种uhs-2的超频读卡器我也没必要也没钱买
指名道姓的买过一个阿卡西斯的读卡器,15块,gl3224,能双卡双读,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为什么你老婆要那么高的彩礼?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推雷克沙,其次是宇川,飚王
金士顿就算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牌子都不如国产品牌
我实测过的,雷克沙,宇川 ...

宇川是不是山寨蜡鸡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推雷克沙,其次是宇川,飚王
金士顿就算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牌子都不如国产品牌
我实测过的,雷克沙,宇川 ...

写卡速度,雷克沙是否也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 金士顿也就名气大 东西嘛 貌似都是贴牌的,假货还多,如果金士顿价格便宜,还是推荐购买,毕竟也 ...

你的雷克沙是RW300么?

这款价格现在1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雷克沙是RW300么?

这款价格现在19元

19.9的是RW300单口速度慢点  ,我的是是RW310  A+C口双口的 可以连接手机  速度更快  现在依旧卖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宇川是不是山寨蜡鸡读卡器

只要是3.0的读卡器 ,其实方案都差不多
我感觉至少它比金士顿便宜吧,东西其实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卡速度,雷克沙是否也快很多?

这个取决于卡本身的速度
雷克沙读卡器,说多少就能跑多少,误差很小
但是如果卡不行,那就跑卡的上限,瓶颈是 哪里就卡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取决于卡本身的速度
雷克沙读卡器,说多少就能跑多少,误差很小
但是如果卡不行,那就跑卡的上限,瓶 ...

写入速度慢一些,是否能延长卡的使用寿命?

网友:
以前买多合一读卡器,120元

网友C:
楼上推荐的雷克沙绝对可以的,性价比之王,追求价格的,川宇;追求极致性能的,Sandisk几个旗舰;读卡器主要看主控,雷克沙的高中低端用的主控都不错,很良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入速度慢一些,是否能延长卡的使用寿命?

写入次数是物理寿命理论极限,但是良品率之类的制造缺陷决定了偶然的卡寿命关键因素
虽然理论上说,发热那么一点点,不至于影响寿命,但是吧,写入速度几乎不影响它发热
所以不必纠结寿命,你没有那么多数据不停的传输

以前说什么slc,mlc,寿命差很多,结果现在tlc用起来也问题不大
qlc也有,速度还更快呢,至于寿命,只要它容量足够大,可以延长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推荐的雷克沙绝对可以的,性价比之王,追求价格的,川宇;追求极致性能的,Sandisk几个旗舰;读卡器主 ...

川宇读卡器是不是很多冒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川宇读卡器是不是很多冒牌的?

那就JD自营,不要P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