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骐达1.6t空气传感头

楼主(2025-02-09):
前几天的一个早上,车子一天一夜没开。结果起来竟然打不着火。打了七八次。于是作罢,不敢再打了。然后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又打了五六次。还没有想着的意思。好像有一点儿呼噜声我也没在意。把修车的喊过来。结果他过来以后又打了两把,哼哧哼哧哼哧,竟然着了。想想这个车。应该是目前来说最耐操,最破皮的。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搜了搜网上他们说空气质量传感器脏了也会导致车打不着,怠速不稳。结果拆下来一看没一点儿毛病。看来下一步要清洗节气门了。另外就是把保险盒拆下来。因为后视镜加热不管用了。看看是不是保险盒里的保险丝断了?但是也不懂英文。反正这个车就这样了。

楼主:
HITACHI PS92-4T 进气压力传感器

又拆了个这本来打算拆碳罐电磁阀,然后检查的。但是没有拿尖嘴钳子。下次再拆吧。反正见啥拆啥拆拆清洗清洗也没啥坏处。

网友A:
进过水么,仪表台锈那么厉害。那个15A保险丝是直接铜线跨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过水么,仪表台锈那么厉害。那个15A保险丝是直接铜线跨接了?

可能,那是行车记录取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拆了个这本来打算拆碳罐电磁阀,然后检查的。但是没有拿尖嘴钳子。下次再拆吧。反正见啥拆啥拆拆清洗清洗 ...

这指甲盖牛逼

网友C:
到底没有解决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没有解决问题啊

这种问题也是百年不遇,只能是一个一个零件儿都拆修清洗一下,慢慢缩小问题发生的几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指甲盖牛逼

哎呀,疼啊!你知道指甲盖儿上的肉裂开的疼痛是几级吗?为啥古代都有竹签儿扎进指甲盖儿里面的刑罚?

网友D:
你这1.6t的,你瞎拆什么?你拆完再都给拆坏了,件儿都不好找,这车节气门的位置比较靠里,不太好找,你自己搞有点儿费劲

网友E:
拆下来的件看起来真干净,你应该上检测看下有没有故障码,要不下次带点油启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1.6t的,你瞎拆什么?你拆完再都给拆坏了,件儿都不好找,这车节气门的位置比较靠里,不太好找,你自己 ...

这个还比较好拆,扣开发动机盖啥都好拆。1.6的骐达那才叫一个难。上次换火花塞没给我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来的件看起来真干净,你应该上检测看下有没有故障码,要不下次带点油启动看看~~ ...

也可能会行吧,两次打了一共一二十下才呼噜呼噜的着了。。按说骐达这车很耐操的。。

网友:
传说中的骐达王

网友:
这个是紧靠节气门的麽?应该是空气流量传感吧。。。

网友F:
还行,你这车保险还有对应编号,我那车一个示意图,完全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比较好拆,扣开发动机盖啥都好拆。1.6的骐达那才叫一个难。上次换火花塞没给我累死。。 ...

换火花塞也就拆个进气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行,你这车保险还有对应编号,我那车一个示意图,完全看不懂

什么保险我怎么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火花塞也就拆个进气歧管

第一次拆,手忙脚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拆,手忙脚乱

下次就有经验了!这1.6t节气门确实不太好洗,角度刁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