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树枞里捡的PMMA太阳能灯

楼主(2025-02-09):
正月15闹腾灯,先拆了看看

装灯的人一把枪打天下

费劲拔掉钢钉,拆开电缆插件灯板与灯泡分开了

灯板后架也卸下了

灯板电缆盒上标着惊人的“1000vDC”,撬开里面只有2根线接在上面,阳光下测到线头有约7v电压

灯泡这边,咋也拧不下罩子,怀疑铁皮上那3个坑暴力压迫固定的

上电钻挖掉2个坑,灯罩拿下来了,结果有点傻眼~罩子乃是拧上的不适压迫上的~~~

取下LED板,测试灯珠都亮,板上只有2只螃蟹,不知咋样

里面的电池也现身了,只不过光光的啥标记没有,量了一下,直径37,长度70~难道是37650?

电池还有3.2v电压,也能充电,不知坏没坏?

网友A:
这个灯真的好脏

您还捡回去拆了

网友:
电池肯定还有用,能有多大容量就得试试了,光伏板看着还好。折腾下应该能派上用场。

网友:
太阳能板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真的好脏

您还捡回去拆了

楼主如果不捡回去拆问下谁能看到这帖子。

网友:
捡回来自己能够用的上最好,不然又是吃灰。

网友:
电池应该是磷酸铁锂的。

网友:
电池还可以剥一层皮

网友:
不错不错,拿回家放楼顶

网友:
应该是个32650的铁锂电池啊。。。

网友:
清洗过后看着还行,折腾一下自己搞个庭院灯

网友:
出土文物的外观。

网友:
这是谁扔到树林里的,不期而遇

网友:
这成色都下得了手,楼主厉害了

网友:
不错哇,启码捡了块好电池和太阳能板是配套的,还能继续使用?

网友:
洗一洗装自家院里,岂不美哉,这个太阳能板子好像是多晶硅,不能被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真的好脏

您还捡回去拆了

在树叶堆里沾了些冰土,待化冻后就没事了,最主要是没有破碎,用脚踩了几下还没烂就捡回来了~~~~~

网友:
打扫一一还能用

网友:
可以安到院子里,让它晚上为你服务。

网友:
清理一下,还是可以用的。太阳能板和灯是分离的,不容易坏电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