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的音频转接线为何这么贵?

楼主(2025-02-09):
很短的一个线竟然要30多,

这种线为何不是10元,
竟然要30才能买到

网友A:
没看见是镀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是镀金的吗?

为何要镀金

网友B:
如果是真甬声插头,值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真甬声插头,值这个价!

好多是镀层,并没有镀金

网友:
防锈,外加b格高。

网友:
HiFi加成 卖10块就不HiFi了

网友:
都是HIFI惹的祸

网友C:
看着还不错的,好一点的线确实贵

楼主:
用6.5插头的,是不是都自称H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不错的,好一点的线确实贵

怎么知道线材质量好不好?有些黄色不是镀金,只是染色

网友:
一个好一点的插头就要10块钱左右,线七八块钱一米。

网友:
HIFI的设备没便宜的,普通的会便宜一些,如果是HIFI,30也是便宜的

网友:
自己买材料手搓一条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
HiFi是要发烧的,30只能算是鄙视链的底端。

网友:
30元在hifi界是很便宜的了

网友D:
耐氧化,耐磨损。因为6.5的头多数是MIC用的,需要插来插去的。。。还可以减少音损。

网友:
首先用得少,二就是需要屏蔽和焊接工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耐氧化,耐磨损。因为6.5的头多数是MIC用的,需要插来插去的。。。还可以减少音损。 ...

抗氧化接触电阻小,但是不耐磨,真的金子太软。要是耐磨的应该是镀铑

网友:
关键看插头质量和线材质量,勇升的插头算是质量好的质量说的过去的价格最便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