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CloudBook Pro移动云笔记本电脑拆机

楼主(2025-02-09):
移动云笔记本 其实就是瑞芯微的一个低配安卓11 4G+32G 本身系统被定制封闭,只能连接WiFi或查看帮助。需要开通移动云电脑账号后才可以像电脑一样使用。

外壳共9颗螺丝,其中在机身转轴中间那颗螺丝稍长一些。

拆掉螺丝后,底板和机身之间还有卡扣连接,需要用吸盘从一侧小心拉开。

以下是相关图片,供参考。

网友A:
安卓机也就是视频娱乐用

网友:
我班上就是用的移动云电脑,麒麟系统,受网速影响很大,只能说能用

网友B:
这个东西闲鱼上200块一台都没人要,估计是没刷机包。。。

网友C:
就是个上网本还是低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闲鱼上200块一台都没人要,估计是没刷机包。。。

的确暂时没刷机包 不过带3年的云电脑账号
前几个月我在闲鱼买的12块钱一个月的账号,用着觉得还行

所以这次买这个云笔电主要是要它的云账号,的确本身硬件也就值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上网本还是低配

连上网本都算不上,没网或没账号就是一块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机也就是视频娱乐用

说实话 这东西连个安卓机都不如。

网友:
就是一平板....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闲鱼上200块一台都没人要,估计是没刷机包。。。

就是有刷机包也没啥用吧...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感觉比手机硬件还要差

网友:
似乎硬件一般,主要靠网速

网友:
这样的玩意纯粹浪费

网友:
瑞芯微什么型号?屏幕什么型号?标签看一下

网友:
只能说能用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显得鸡肋。

网友:
低配机,没啥用。

网友:
这里面最值钱的估计就是那块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闲鱼上200块一台都没人要,估计是没刷机包。。。

除了屏可以用来改一下便携显示器,其他的都没什么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暂时没刷机包 不过带3年的云电脑账号
前几个月我在闲鱼买的12块钱一个月的账号,用着觉得还行

可以研究下云电脑的其他用法,比如是否支持NAT1,是否做了3网优化,拿来做个家里的宽带额外出口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