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竟然长胖了!拆解品胜充电宝~备电10500/PISEN TS-D291

楼主(2025-02-09):
翻出一个之前好久没用的充电宝竟然长胖了,那就拆解了吧。
型号是PISEN TS-D291
不知道这个壳子还能不能利用一下

楼主:
不知道这种软包电池会不会自己爆开了,

网友A:
自动拆机款.............

网友:
这种软包电池长时间不用就会胖

网友B:
这个是饿胖的还是撑胖的?

网友:
买个电池抑止就复活了...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怀孕了的电池都快要投胎了。

网友:
过冲过放产生的晶枝会刺穿绝缘隔膜形成微短路产生热量加热电解液造成内部压力过大

网友:
软包电池鼓包了

网友:
咋就鼓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软包电池会不会自己爆开了,

只要你不用尖锐的东西扎它,放心不会的。

网友:
这厚度放不进1865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软包电池会不会自己爆开了,

应该不会,只会怀孕。我试过怀孕的用针扎个小孔把气放掉,再用胶带封死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
我的经常用也鼓胀了,,,

网友:
新款聚合物品胜,英集芯解决方案。我拆的是18650旧款,holtek单片机,有些批次磨标改成品胜。

网友:
不知不觉都6,7年看不到18650电池做的充电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饿胖的还是撑胖的?

我感觉   饿胖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只要板子是好的换电芯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拆机款.............

我家元比你多,你撤回,我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