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两个雷克沙读卡器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好用?

楼主(2025-02-09):
第一个型号是RW300U
第二个型号是RW330

第一个看起来似乎更强大,可是为何第二个贵了好多?

网友:
你可以买来测一下,欢迎分享使用心得...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拆开看一下才知道

网友:
那个好看选哪个

网友:
可能就是外壳不一样

网友:
下面 那个只能tf卡,但是芯片高级 ,速度嗷嗷的,我记得170以上?
上面那个,低端芯片,凑合用,不追求高速度就够用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是RW310,无论连接手机还是电脑,速度都很快。

网友:
买了拆开看看区别

网友:
理论上,数字越大,越高级,芯片越好,读写速度越快。

网友:
有那个  最便宜的

还没有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