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简易USB接口5号7号镍镉镍氢充电器

楼主(2025-02-09):
就一个指示灯是常亮的,某宝红包后几毛钱,给拒充的电池随便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糊弄鬼呢?

网友:
就这?好敷衍啊

网友:
镍电池太过时了,除了接个太阳能给指针挂钟供电,没多大用

网友A:
很实用 本来就是1/10电流充就行了  虽然我在用diy的cn3085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吧,万一炸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 本来就是1/10电流充就行了  虽然我在用diy的cn3085

没错。
看看早期松下剃须刀 —— 别一见国产必称糊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
看看早期松下剃须刀 —— 别一见国产必称糊弄。

随身听真不错…

网友:
正极串一个二极管,负极串一个16欧姆的电阻,接usb电源上,就可以给2串电池充电了。哈哈,多简洁,尤其这个usb插头,深得一体式U盘得精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