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理发器开机没反应,拆机维修,好孩子C80218

楼主(2025-02-09):
电动理发器开机没反应,拆机维修,好孩儿C80218

~~工具先准备齐全

~~这里面也太脏了,还有点生锈

~~搞半天就是电机生锈卡住了,搞一点机油涂上面就好了

网友:
电机进水生锈了吗

网友:
看到那么多的碎头发,就知道早就值回来了。

网友:
防水不好,以后刷子刷刷就行了

网友:
防水不好的,水洗很快就玩完!

网友:
平时不清理的吗,头发缠的

网友:
什么东西都要定期保养啊,你买个汽车,也有保养期啊,换机油啥的,不可能一直开上二十年,直到报废。

网友:
电动理发器每次使用后最好清理一下里面头发

网友:
怎么还生锈了?水洗了吗?尽量不要水洗

网友:
还是2节7号电池,这种电池最不耐用了

网友:
有电路板的都是好机器

网友:
口罩那点时间,买的也是电池不行了,,好像是镍镉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电池坏了换电池

网友:
终于还是清理一次了

网友:
从第一天用开始,就没打扫过卫生,多长时间了,能不卡死么?

网友:
推子的内部要常清理。

网友:
镍氢电池又是傻充,电路咋还挺复杂?
看来不能进水,再锈一点就废了。

网友:
换个电机,省事哈哈哈

网友:
刀头质量不错

网友:
这东西不用水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