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应灯更换手机电池,以提升续航

楼主(2025-02-09):
这不用红包撸了不少感应灯,用了几天发现自带电池续航时间太短,3天到5天吧,而且使用频率极少,把以前诺基亚等老手机找出来,拆下电池,最早有2003年生产的,18年了,尽然还能充进电,满电4.2V左右,900mah左右,自放电还行,几天后没有明显掉电,于是选了几块把电补满,改造好了,圆形灯放一块BL5C电池刚刚好,条形只能外挂了,续航能力试目以待,怎么也应该比原来这个小不点强吧,有个问题,接完了用手机充电器像原来一样充电红灯闪一下就灭了,不知道是电量足够还是怎么了,等用段时间电量低了再充下看看?可以用原来的充电电路吗?

网友A:
那个圆形的灯掉下来坏了

网友B:
锂电换锂电,有啥问题?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楼主:
原来小不点电池也不要浪费,5块并联,5倍续航能力

网友C:
改的好,效果杠杠滴,很亮,可以用很长时间,一年只充一次电。

楼主:
两片电池叠放刚刚好,只是5片并联电压不怎么稳定,相对暗一点而且有点点闪,可能木桶原理,补满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换锂电,有啥问题?

就是啊,为啥充电不正常,可以电压还比较高吧,放几天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好,效果杠杠滴,很亮,可以用很长时间,一年只充一次电。

谢谢,但愿用的久一点

网友:
5块要用保护板

网友D:
加电池是个不错的做法,我也这么做过

网友E:
以前的电池虽贵,做工好寿命长

网友:
重要的容量也没那么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圆形的灯掉下来坏了

什么意思??

楼主:
应该有保护的吧?充满亮红灯,充满电会熄灯了

网友:
甪手机电池也是旧物利用,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电池是个不错的做法,我也这么做过

这都十几二十年的电池了,改完你估计能用多久?你改的什么电池充一次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电池虽贵,做工好寿命长

嗯,比起这3无电池应该还是要好很多

网友:
改的不错,,我也吧剩下的电池做了一个电池组,,能用好厂一端时间。。。谢谢分享

网友:
这换了大电池充电会不会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