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止换镁棒,把整个加热管拆出来清洗,各位干过这样的事情么?

楼主(2025-02-09):
水垢有可能在内胆底部,换镁棒的时候,这部分水垢可以冲出一部分,

但是加热管上的水垢是否无法清除?
是否必须把加热管拆出来,才能清除上面的水垢?

拆加热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应该是要去换新的热水器

网友B:
应该全部换了,洗下内胆,可以再用几年

网友:
有个想法,珊瑚是不是就这样长出来的啊

网友:
用地下水或者北方就多,要拆下来去掉

网友:
呵呵,猛一看,像长着四根手指的一只手,这热水器还有这功能呢,人造珊瑚啊。

网友:
干过好多次了。早期搪瓷内胆的还行,不过还是不锈钢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全部换了,洗下内胆,可以再用几年

发热管一般买不到配件的

网友:
如果没坏还是想办法弄干净了继续用,不一定能买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去换新的热水器

净瞎说大实话...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这是换镁棒不及时造成的,换的及时不会这样的

网友C:
太可怕了,这样热效率应该很低了吧。我的热水器也不敢拆呀,怕拆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可怕了,这样热效率应该很低了吧。我的热水器也不敢拆呀,怕拆漏了。

热效率一样,就是烧水功率上不去,烧水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可怕了,这样热效率应该很低了吧。我的热水器也不敢拆呀,怕拆漏了。

为啥开口不在上,或者靠上的地方呢

网友:
啥时候坏了啥时候再修,然后再清理

网友D:
还是燃气热水器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燃气热水器省心!

燃气是流水,不大容易产生水垢?

网友E:
一个是水质硬,二个是平时烧水烧的温度太高。夏天帮朋友修个水包热水器,平时烧40左右度不用混水(也防烫),加热棒上基本没什么垢。

网友:
一瓶醋慢慢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水质硬,二个是平时烧水烧的温度太高。夏天帮朋友修个水包热水器,平时烧40左右度不用混水(也防烫) ...

水包热水器是什么?

为何只烧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