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人知道黄色那个胶叫什么名字吗

楼主(2025-02-09):
黄色那个胶叫什么名字

网友A:
不一定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的

704应该可以代替

网友:
这种胶应该是704胶,开始用是白色的,放的时间长了,变黄色了。

网友:
什么胶不清楚,但应该可以用704替代

网友:
发财胶,这个是有机的,

网友B:
不是704,704的强度非常低,这个胶有一定的强度,就是图片里这种,原来叫什么名字忘了——

网友:
倒象是鱼珠胶,鱼珠胶就是黄的。

网友:
免钉胶应该也可以替换...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板子是铁塔保护板吧

网友:
应该是电子黄胶,好多音箱里面都是这玩意。,就純固定。属于硬胶。。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704,704的强度非常低,这个胶有一定的强度,就是图片里这种,原来叫什么名字忘了——
...

好贵,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友:
应该是11楼说的,电子黄胶。

网友:
就是固定用的,热熔胶就可以了!

网友:
就叫黄胶,卡夫特有K1668和K6668两种,K6668很便宜,这种黄胶有效期没704长,不易保存,可能要用的时候发现已经固化挤不出来了

网友:
干脆就叫它电子胶

网友:
防震动松脱电子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