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Padavan的么,V2进程无限重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09):
渣米Mini,配置MT7620+7612还是7613+16+128,启动V2无限重启,有没有人玩过的分享点经验?

楼主:
不确定是V2配置文件还是啥问题导致V2和XRAY无限重启,换CLASH能正常用

我是这么设置的,几个面板(会自动下载,需要几分钟,看日志)都试了都可以用,配置文件是用“订阅”功能生成的:

奇怪的是手机断开并重连WIFI即可出国,电脑上要设置代理IP为路由IP,端口7890才能出国,跟原来酸奶连接了就能出国不一样:

面板,注意要选择对节点:

Y2B默认自动为1080P没问题:

MT7620性能还是有点捉急,偶尔CPU占用会很高,内存剩余基本在30M左右倒是还好:

网友:
7620+128能跑?

网友A:
7620怕是力不从心,以前多见到用K2P跑V2。

楼主:
不知道啊,以前只跑过SSR...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20怕是力不从心,以前多见到用K2P跑V2。

所以问有没有人有经验...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B:
V2吃内存,这路由就别折腾了。7620也这么老了,放过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问有没有人有经验...

恩山去问问,那边玩的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吃内存,这路由就别折腾了。7620也这么老了,放过它吧

关键是看日志明明启动成功了啊...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山去问问,那边玩的人多。

强制绑手机号,不去了...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C:
换一个版本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版本试一下

咋换?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D:
我小米ac2100都没法运行v2,一运行就卡死。

网友C:
~~在这里:padavan下载一个和你设备相匹配的别的版本,然后看下图操作就ok了

网友:
可能版本太低

网友:
在系统里关上;进终端手动运行,看看v2具体的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padavan下载一个和你设备相匹配的别的版本,然后看下图操作就ok了

...

为什么要刷别的版本,你的这台能跑V2不?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小米ac2100都没法运行v2,一运行就卡死。

不至于吧?

二○二五年二月十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刷别的版本,你的这台能跑V2不?

排除法,我感觉是重启的问题可能和软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除法,我感觉是重启的问题可能和软件有关

原来用的23年版本,换25年还是一样,关键是你这台能正常运行V2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用的23年版本,换25年还是一样,关键是你这台能正常运行V2不?

没玩过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