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小墨机器人 拆机优化刷机一条龙

楼主(2025-02-09):
几十块的机器人官方系统不好用,刷机了。然后很卡很热。拆机优化一下顺便上图

楼主:
RK3128 1+8 太低配置了。板还有个HDMI焊盘,很奇怪没固定脚,焊上也不结实吧

网友:
这都能自己刷牛啊

网友:
用的是平板电脑方案,定制系统不好弄。

网友:
跟刷平板一个道理吧

网友:
这种,好多厂家倒下,app用不了,直接丢出来好多个,我就拆了内存卡,一脚送飞它

网友:
刷机很久没听过了

网友A:
想起来我家也有一个类似的,回去拆机看看,刷机教程可以出一下吗?

网友:
咋优化的,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机器是RK芯片的,系统应该是安卓系统的吧?系统不允许的情况下如何安装第三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我家也有一个类似的,回去拆机看看,刷机教程可以出一下吗?

我是看bili有教程学的,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机器是RK芯片的,系统应该是安卓系统的吧?系统不允许的情况下如何安装第三方软件? ...

RK有工具备份,解包重新把需要的软件打包进去然后刷机

网友(2025-03-11):
万能的哔哩哔哩!诲人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