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请教下这种航模上的蜂鸣器怎么驱动

楼主(2025-02-09):
这是航模上,给电池检测电压的BB响。没电了会叫。 但是它声音非常的大,100多米外都能听见。 这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怎么驱动呢。我试过直接通电,它不响

网友:
咋?直接切开了?
里面就是线圈、铁芯和音膜(中间厚边缘薄的圆铁片),靠谐振发音,需要音频脉冲驱动,接直流电只有音膜吸合“叭”一声。

网友:
脉冲驱动的

网友:
一般的的蜂鸣器给电就能响

网友:
搞个pwm信号看下

网友:
这是BB响,简单测量电池电压的工具,玩的时候也可以插着它,低于设定电压就发出蜂鸣声,提醒你赶紧降落。用法是把它下面的针脚插在平衡插头上,最左边是负极。

网友:
既然检测电池的必然用的电池的电力驱动

网友:
上面2个蜂鸣器通电不响,应该是无源,得做个几千赫兹发声驱动。

网友:
一般是脉冲驱动的,可以考滤一下单片机。

网友:
侧发音的电磁式蜂鸣器 里面就是线圈 相当于一个小喇叭

网友:
测出谐振频率再用f。驱动呗

网友:
玩航模的都有这个
楼上有人说过了,正对BB响最左边的是负极,然后每串依次往右
应该是接1串也能工作,多串的话接上去先滴滴滴,然后显示串数,然后循环显示总电压和每串的电压。
蜂鸣器那边有个按键,可以循环切换低电压报警的电压阈值和关闭BB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