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压COB灯带包胶电源破坏性拆解

楼主(2025-02-09):
高压COB灯带防水实用耐操,能用于很多场合。但这东西有一个明显不足,那就是它的电源部分,体积大粗老笨壮,安装隐藏极其不便。
想把它藏进八六底盒,再加蓝牙mesh通断器,体积明显超标。
今天做了个破坏性拆解,打开看这东西真是个智商税,那么大的一个体积里面仅仅包裹着一个小小的整流器芯片吧?
鉴别型号应该是GBP310,准备在网上拍几个用热缩管绝缘一下塞进八六底盒内。
另外不理解单纯整流就能照明了?滤波电容在灯带上?不滤波频闪是不是很严重,实际照明看还可以,没有过度的频闪。

网友A:
这材料对得起价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材料对得起价格吗?

对得起价格吗?这话不好说,卖假货的那么多,那一个能对起那些价格!

网友:
十几年前就是这样了

网友:
里面封装了个全桥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封装了个全桥。

网友B:
这个灯带一般是60-80个灯串联,这个适配器里面就一个桥堆把220V交流变为直流,直接驱动灯带,灯带通常一米一剪,一米内灯组串联,每米之间并联

网友:
以前就是这样的,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带一般是60-80个灯串联,这个适配器里面就一个桥堆把220V交流变为直流,直接驱动灯带,灯带通常一米 ...

分析的比较准确,理解起来也比较易懂。
好在现在的灯带都是10公分一剪,大概增加了降压电阻,和普通的高压灯带一样,只不过把分散在灯带上的整流器集中在了一个桥堆中。供电由交流变为直流。
不过奇怪的是,测着这个桥堆输出的直流大概在200v左右,应该在320v才对

网友:
之前拆了一个欧普的里面有8个

网友:
照明看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个全桥,没有电容滤波,电压就不可能是320吧,,

楼主:
今天淘宝买回来的全桥芯片成功的替代了灯带电源,体积立马缩小到了厘米以内,再也不用看那粗老笨壮的家伙了。

网友:
里面就一个扁式全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析的比较准确,理解起来也比较易懂。
好在现在的灯带都是10公分一剪,大概增加了降压电阻,和普通的高 ...

直流200V是万用表测出来的有效值或平均值,实际上是脉动直流电、加滤波电容后电压就会上到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200V是万用表测出来的有效值或平均值,实际上是脉动直流电、加滤波电容后电压就会上到300V ...

加滤波电容稳定电压提升到300多伏,灯带会不会烧?理论上讲灯带供电应该是更稳定,也会有效减少频闪。

楼主:
测试成功后果断实施了微型化,把整流桥帖符在通断器上,无任何意外的点亮灯带~

楼主(2025-06-19):
今天又拆了一个,多亏拆开查验,否则正负极非搞错把灯带烧了不可。因为蓝色线又变成了负极,黄色线成了正极。
这是准备替代下来的,特意拆开验明正身,没有白折腾。

网友:
我用电磁炉桥堆修了一个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