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铅酸电池改铁锂

楼主(2025-02-09):
老丈人的三轮电动车电池用三年了,只能跑个2公里左右让我去看看。我看了一下是5只10A的铅酸电池,电压60V。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池每只都是11v以上,说明电池里面没有断格和短路还好着,只是老化了。撬开每只电池看原来是水都干了内阻变大。导致一充就满一用就没,于是先买了一瓶补充液给加了进去,第二天充好电居然能跑5公里左右了,但才跑5公里不痛不痒的不好用,看了看电池箱里空间还大着,于是上某鱼淘了个报废的铁塔60v20a铁锂来和这5只铅酸一起合起来用。设计如下图

上某鱼淘的电池,100块。物流费有点贵40块。

拆开研究一下。做工用料都不错。

拆下电心看了看,居然没有鼓包,只是饿死保护板那种。不用换电芯了。
直接不用保护板给电芯组充一下电,让每片电心都有3.2v电压在接保护板。

20片软包磷酸铁锂。没有鼓包都好着呢,测了内阻和电压都一致。

10元买了个usb转rs485给它连电脑看看。

连上了

参数看不太懂,能用就行。压差也不是太大。

最后总结就是老丈人的三轮车这下能跑二十多公里了,老头可以放心的骑出去溜达了。

网友A:
老电池卖废品吧,你这并起来反倒会导致续航下降吧,毕竟老铅酸自放大...

二○二五年二月九日

网友:
多少钱买的,还用原来的保护板?它是有定位的

网友:
不错,锂电池居然还有18安时

网友:
60V 10A铅酸并联 60V 20A铁锂 这样都行啊?
那充电器该用铁锂的充电器吧?

网友:
感觉不应该并着用

网友:
60V 20A的电池,容量还有18Ah,不应该只跑20多公里吧?

网友:
旧锂电池建议还是别用吧。

网友:
60V 20A的电池,容量还有18Ah,正常应该能跑50公里左右吧!把蓄电池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电池卖废品吧,你这并起来反倒会导致续航下降吧,毕竟老铅酸自放大...

说的对,老铅酸电池没什么用,卖废品还能买一组旧锂电池。

网友:
把铅酸拿掉试试能跑多远,另外并联用什么充电器,电池类型不一样可以用同一个充电器吗?

网友:
同样建议把铅酸拿掉。

网友:
某鱼商家可以发下吗?去看看有没合适的

网友:
一边放电一边给铅酸电池充电

网友:
铅酸电池出力不大,还增加重量,属于拖后腿了,建议把铅酸电池拆了。

网友:
小黄鱼的链接有没有

网友:
请问一下保护板咋连的电脑呢

网友:
把铅酸电池扔了吧,感觉只用锂电会好些

网友:
不要并铅酸了,直接用铁锂就可以了。不得不说,这个电池真便宜,才1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池卖废品吧,你这并起来反倒会导致续航下降吧,毕竟老铅酸自放大...

铁锂充满是3.2x20=66v等于随时在给铅酸浮充。反到是把铅酸救活了。老头天天晚上都给电动车充电,电池那点自放电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