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不懂这是什么牌子的主控,给用什么开卡工具

楼主(2025-02-09):
新手 不懂这是什么牌子的主控,给用什么开卡工具,知道的大哥能否给个开卡工具,谢谢了

网友:
大S的闪存颗粒嘛,,,主控被贴纸盖住了。

网友:
镁光大S颗粒,主控看丝印是JM608

网友A:
jmf的主控
必须20329的桥才能开卡

网友:
主控被贴纸盖住了

网友:
那么大的JMF608你没看到??

网友:
你真的没有看见?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是新手向你们学着试试的,请问这个有开卡工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是新手向你们学着试试的,请问这个有开卡工具吗?

本来想多少说两句 楼主要善用搜索引擎的,看这架势八成说了也是白说。姑且代替楼主搜了一下,有没有用另说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16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多少说两句 楼主要善用搜索引擎的,看这架势八成说了也是白说。姑且代替楼主搜了一下,有没有用另 ...

大俄的网站还能打开?要搬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jmf的主控
必须20329的桥才能开卡

578的不能用吗

网友:
抠开贴纸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镁光的降级片,贴纸应该就是主控,看是什么型号就找开卡软件试着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俄的网站还能打开?要搬梯吗?

我po的那个是下载地址,直接粘贴到浏览器就能跳转下载,至于这个需不需要梯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俄的网站还能打开?要搬梯吗?

果然,用手机流量可以打开,手机开热点给电脑用也是可以打开的,电信卡